〖实例13〗滑动螺旋传动的间隙调整

楼主(2014-12-17):
实例13滑动螺旋传动的间隙调整
调整永远是个关键性问题。

1.    问题描述
请教滑动螺旋传动的间隙调整机构有哪几种?

2.    讨论
说,一般这种情况下产生间隙都是因为磨损,而要克服这段间隙则是因为有回程,导致丝杠运动中的不可控,影响运动精度;在实际设计中可以有很多办法来解决,如以下的三个方案:
1.    用开合螺母,通过调整分成两半的螺母间隙,来控制螺纹的间隙。
2.    在螺杆上安装两个一样的螺母,通过调整垫来控制轴向距离以消除间隙;
3.    将螺母沿轴向锯开一个宽约1mm左右的沟槽,通过压缩宽度的大小来调节螺纹的间隙,一般多用在小型或微型的受力不大的三角形螺纹的调整机构中;由于消除了间隙,工作中摩擦较大,所以这类机构一般多用青铜或尼龙材料做螺母。
觉得说得非常在理,基本上消除间隙的原理已全部列出,无非是两类:
1.    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径向消隙的办法,通过螺母自身微量变形
2.    第二种是轴向消隙的办法,通过调节轴向安置的两螺母之间的间距;
但径向消隙的办法就如所说,缺点非常明显,变形后螺母就不圆了,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与丝杠接触面积变小,在原有负载条件下磨损会较之前加剧;不适合矩形螺纹。
在针对轴向消隙的具体细节上提出一个观点,即应使用弹簧进行轴向控制,以达到在进一步磨损后自行消隙的功能,而使用调整垫则需人工定时检查并重新装配,较为不便。
讨论到此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螺母在加工时便留出余量(或磨损以后也行),在机构精确定位状态下,将糊状DPM复合材料涂到螺纹上,与机构整体组装到位;除净挤出来的多余涂料,然后加热固化成型;这样精度高,间隙小。

3.    结论
到此提供了不少方案,基本上可以有一种选择了。在轴向消隙的具体机构细节上还有很多变化,例如将中间的调整垫替换为楔形套,通过径向拉动套环,便可调整双螺母的轴向相对位置,从而控制间隙;或者将楔形套替换为细牙螺母套,使用带自锁功能的细牙螺母调整双螺母的相对位置;再例如常用于滚珠丝杠副的齿差调隙法等等。

小贴士:
X6132型铣床的顺铣机构即有消除间隙的功能,有条件的读者可以拆开细看,或者查阅图册。

https://zhuanlan.zhihu.com/c_1051171562501287936

网友:
甲乙丙丁有立道之善,LZ有广道之善,都是功德无量。
两个小建议——
1
甲乙丙丁不用斜体,用粗体变色。
2
〖〗取消,实例xx xxxxx也用粗体变色。
感觉这样美观一些。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符号醒目

网友:
不够时间先收下在看

网友A:
学习了,我刚进这个论坛,想问一下,怎么才能看到之前发的呢?
比如这个实例1什么的?
论坛小白,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B:
我把道长的资料加上去就更加完善了,哈哈,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刚进这个论坛,想问一下,怎么才能看到之前发的呢?
比如这个实例1什么的?
论坛小白,请大家多 ...

进入他的帐号,他的帖子里每个都有

网友:
笔记本记下了,写好笔记,慢慢体会

网友(2015-01-29):
记录下来,慢慢体会

网友(2015-02-28):
道长这个系列都是精品啊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道长的资料加上去就更加完善了,哈哈,

刚刚不小心点了两次,扣了我六个威望

网友:
收藏了,留着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