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中的视图角法标志判定

楼主(2014-12-17):
请帮忙确认下图的投影画法是否正确?并请说明理由,谢谢(即:第一视角法和第三视角法各有两种符号)

网友:
第一视角:左视图放右边,右视图放左边,后视图放左边; 俯视图放下面,仰视图放上面,主视图在中间。
第三视角:左视图放左边,右视图放右边,后视图放左边; 俯视图放上面,仰视图放下面,主视图在中间

网友:
就是楼主这样画法

网友(2015-01-26):
就是一个投影关系啊  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