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零件的装夹和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图形就是上面这个,加工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专用夹具夹在肋板上,还是普通夹具就能加工了。加工的时候能不能直接加工完整个左边部分,再加工右边部分。

网友A:
没有粗糙度、尺寸和形位公差要求,就算是课程设计,也不能这样随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粗糙度、尺寸和形位公差要求,就算是课程设计,也不能这样随意吧

学校在糊弄,老师也根本不懂,连数控机床不能加工整圆都说的出来

网友:
夹具台虎钳,机床数控铣

网友:
这个种零件多数都是用压铸模整体出的!很少用加机械加工而,就算加工,工艺很多,很麻烦,只适合少量生产和打样。批量的就要压铸了。

网友:
这是铸件吧?

网友:
gi 不懂的大有人在

网友B:
放卧加上一次加工成形

网友:
这样的东西应该铸件
加工顺序是先确定一个面,在确定垂直的面,然后钳工划线,加工孔。
不过这图纸没有公差肯定有问题。这东西加工方法很多,我说的最土的办法。很简单可以任性。

网友:
买盒浆糊送你们老师,再买个杵。让他学月兔吧,别教书了,浪费了天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卧加上一次加工成形

最后选了个DMG的五轴加工中心。。。说什么不在乎成本。。

网友:
这种件拿到手应该是个铸件毛坯,两个端头的内孔应该是通的,很方便固定夹具。加工时首先应该铣平外侧垂直的两个大面,注意留量。然后在平台上划线,用普通铣床分别铣两面,或者直接在数控上巡边编程加工。这个件刚度够,应该不用专用夹具,要是铸铁件,那就so eas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