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电容能否实现无线传输

楼主(2014-12-17):
你们就说出让我死心的理由吧不然我一直想着这个事
我就是想把这个原理弄到机器手臂旋转关节上,省的机械手在旋转式线路绕来绕去的不能N*360°旋转

网友:
你随便拉根10米长的电线,用毫伏表测其两端,大概有22uV的电压

无线输电的难点在于效率,电场在大气中损耗太大了,导致得不偿失;目前研究的方向就是如何提高效率

网友A:
有个东西叫集电环或者滑环,可以传输多路的电源或者信号。雷达就是一直这么旋转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集电环或者滑环,可以传输多路的电源或者信号。雷达就是一直这么旋转的。希望对你有用。

好的我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会磨损呀,我是想弄少磨损的,有接触但只受小的压力
很好奇光纤传输的借口技术,如果用来机器关节传递信号岂不是又方便了

网友B:
传输信号还是传输电能?信号有成熟的wifi或者蓝牙,至于电能传输只有集电环了,别无他法。连高铁都是这么摩擦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信号还是传输电能?信号有成熟的wifi或者蓝牙,至于电能传输只有集电环了,别无他法。连高铁都是这么摩 ...

豁然開朗呀,貌似現在沒有把WIFI或藍牙技術用到機械上呀,還是我消息鼻塞了。我只想到了光技術。
近距離電能傳輸應該還是有其他方式的吧,高鐵應該是那樣傳輸比較方便

网友(2015-03-20):
搜索   电滑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