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铣不起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18):
各位大侠,请帮忙!
工件图片如下,立式铣床X5032A,8个刀头盘铣刀,转速210r/min,电磁吸盘吸住四个凸台面,一次装夹5个工件,进给1mm,铣大端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后尾3个工件随机出现一个区域铣不起来,凹下去大概5~6丝。我们厂分析的原因是电磁吸盘只吸到4个凸台面,吸力不足,头几个刀头铣削力大,把工件拔起,后几个刀头工作时,工件落下,所以铣不起来。
如果先加工大端面,以本厂的设备,其平面度又保证不了。请各位帮帮忙,看看如何能让铣床铣出来。多谢多谢!

网友:
换刀片,改变力的方向

网友:
换上一个刮光刀片试一下。

网友:
这平面度怎么会有个负值呢

网友A:
先把底下四个用于磁力吸附的面加工一下,确保在一个平面上,而且平整。

网友:
把铣刀的角度换成45°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底下四个用于磁力吸附的面加工一下,确保在一个平面上,而且平整。

头一道工序就是加工这四个凸台面,用平尺测量还可以,是不是四个面太分散面积又小的缘故?现在如果更换大功率吸盘,万一药不对症,那就亏大发了

网友:
检查下主轴有没轴向窜动

网友:
这种你担心吸力不够的话,就减少精加工的余量看看,最后精加工的余量留0.2-0.3mm,依然存在这个情况,那就与吸力应该关系不大。刀盘加一个修光刃的刀片。

网友:
如9楼试验,若不行,应该是你设备的问题。
本身X5032能铣面保证0.015的平面度都够呛。

网友:
基准面不平,机床精度不行,还有什么大家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