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汽缸前进和后退的速度调节的不一样

楼主(2014-12-18):
怎么把汽缸前进和后退的速度调节的不一样

网友:
鑺傛祦闃

网友:
调节气缸接头上的螺母,可控制速度。

网友(点评):
这么细的接口~~

网友:
进口或出口处串一个节流阀,用换向阀控制节流阀的启闭

网友:
进出口装节流阀,调节速度

网友:
速度取决于流量,装节流阀

网友:
进气和出气口都装节流阀。

网友:
节流阀,调节气缸排气的流量即可控制其动作速度。

网友:
我们一般用节流阀,安装方便价格低廉!

网友:
回答都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