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加工

楼主(2014-12-18):
请教:加工直径为190mm,外径为230mm,深度为2000mm的通孔。在车床上如何加工?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应该去问你师傅,2米和200毫米的区别,还有就是你得车行程够,否则你就求最近 的人帮你加工

网友:
这个行程够长,导杆够长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刀杆做成170mm最大了吧?2米的长度,怎么装?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2米长管件?车床是做不了。深孔镗吧

网友A:
第一你的车床行程得够,至少得4米。
得做工装;
内孔190,刀杆强度够了。
两种方法:
一:粗车外圆,上中心架;卸下刀架,制作刀杆,内通冷却液;两头车,大小头控制在0.2以下;更换刀头,上浮动镗刀,注意刀头处需有尼龙导向块。表面光洁度可达1.6~3.2,如果是液压缸,需上滚压头滚压加工。
二:卸下刀架,上工装,将工件固定到刀架上;刀杆一端卡盘,另一端尾座。

网友(点评):
大侠这样做过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车工,是做工艺的,参与过类似的工艺制定。我这里只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详细的工艺较繁琐。另外,对车工的水平要求较高。对于普通车床来说,车工的水平三分手艺七分刀,对刀具材料、刃倾角、前角的选择尤为重

网友:
好长的零件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上车床  且不说车床能不能加工   这多浪费材料啊

网友:
精度上没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的车床行程得够,至少得4米。
得做工装;
内孔190,刀杆强度够了。

我不是车工,是做工艺的,参与过类似的工艺制定。我这里只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详细的工艺较繁琐。另外,对车工的水平要求较高。对于普通车床来说,车工的水平三分手艺七分刀,对刀具材料、刃倾角、前角的选择尤为重要,以及排屑的方向等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工师傅就算能想得出来,还得能刃磨得出来啊!

网友(点评):
我是新同学,刚搞清楚点评和回复的区别。

网友:
这要都精加工 设计就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