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锥孔如何加工检测?

楼主(2014-12-18):
材料为42CrMo, 硬度要求50HRC以上,图纸尺寸为英制,最难的就是锥孔。
这个件主要是用来做为检具用,原零件的锥度要求就已经相当高了,但是还是再可加工范围,但是这个检具实在是做不出来了。

另外,即使勉强做出来,也无法检测,目前想法是用三坐标和钢球间接测量锥度,但是5.3281这个直径无法检测

补充内容 (2014-12-18 12:13):
有个点截图没截出来,基准面A是标在底面上,如果倒头装夹的话,无法再重新找正

好几年了,这个项目还在做,特地来回复一下,后来这个检具直接找客户买的,据说2000刀一个,省心省力,就是多花点钱

网友A:
的确很头晕,不说是一定要国防项目,你就说说这产品每月可带给你多少利润吧
如果利润可以,大家总可以想出些急办法,
如果采购商都不知轻重,那你还是放下吧,退一步海阔天空

网友:
这个精度也太高了。想不出办法

网友:
0.12的公差,你怕个啥?

网友B:
我给你设计检具,你给多少钱?

网友C:
用三坐标测出锥面和上下表面,求交线行不行啊——小白

网友D:
万能工具显微镜下,放大50--100倍检测。

网友:
这个比较难,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很头晕,不说是一定要国防项目,你就说说这产品每月可带给你多少利润吧
如果利润可以,大家总可以想出 ...

这个件没利润,是检具,美国佬设计的,现在怀疑它设计有问题,顶多做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工具显微镜下,放大50--100倍检测。

如果做出来,我就去试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顶面或者是小倒角影响测量重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设计检具,你给多少钱?

 偶不是管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坐标测出锥面和上下表面,求交线行不行啊——小白

精度这么高,怕因为测量误差传递而导致重复性变差 :)

网友E:
楼主,直线度、倾斜度和角度用什么测量?也是三坐标吧?我建议三坐标测量,钢珠的测量误差不好确定,万能工具显的放大倍数不够,人为误差太大了。
期待有高精密加工的大侠给出答案!另外听说过光栅测量,一会去查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直线度、倾斜度和角度用什么测量?也是三坐标吧?我建议三坐标测量,钢珠的测量误差不好确定,万能工 ...

目前还是考虑三坐标,我也去查查光学测量设备

网友:
用三坐标直接测量锥度可以测得角度及5.218的直径,测量没有难度。

网友:
这个活不难,用三坐标完全可以检测出来的哇。用三坐标先测平面,用平面作为基准,然后测圆锥孔,然后在构造一个相交的圆,那个相交的圆就是你要测得5.3218.如有疑问,我们可以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