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和微动开关如何选型啊?

楼主(2014-12-18):
如图,做一个简单的滑行机构,滑动到指定位置后,行程开关控制气缸锁死,
看了欧姆龙的选型手册,型号各种多啊,不知道怎么选,哪位大虾指导下?

网友:
那看你想要的控制精度了,还有就是实现方式,仔细看看他的产品手册,上面写的还是满全的。

网友:
同求相关知识。

网友:
1.考虑你的工况,有没有灰尘颗粒,液体侵袭,这就要考虑防护等级。
2.计算你的运动公差,有没有死限位,行程开关的出发区间样本上都有,保证两种极端情况都能被触发且不会撞坏开关
3.空间允许,没有精度要求的话,从侧面靠凸缘挤,可以保证触发,且不易撞坏,不用调节

网友:
不一定非要欧姆龙啊
寿命有要求吗?重复定位精度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