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频繁报过载故障,减速机问题

楼主(2014-12-18):
我们使用伺服电机搭配蜗轮蜗杆减速机驱动滚珠丝杠,最近伺服驱动器频繁报过载故障,即便是空载运行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不止一家客户出现该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如何排查。
伺服电机:400w,3000R/min  1.3N.M
减速机:400w,速比29,输出扭矩59N.M

负载不大,经过计算总扭矩约为0.15N.M,最大速度0.005m/s。有人认为是负载扭矩与减速机不匹配的问题导致,因为减速机的输出远远超过了负载的扭矩。
请假老师们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还需要什么数据的话,请留言补充,问题迫在眉睫,请帮忙!

网友:
你好,我想是不是减速机太紧了 ,出现卡死的现像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装机器的时候电机轴太长出现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装机器的时候电机轴太长出现卡死,

谢谢答复。
那就是从设计角度讲,这个扭矩是没有问题的吗?
虽然我是这么认为,可是拿不出证据来。
毕竟用59N.M的扭矩来拖动不到0.2N.M的负载,常理上认为是选择的过大了。

网友(点评):
输出扭矩=1.3*29*效率=37.7*效率 你这个59是额定输出扭矩吧

网友B:
丝杆导程是1吗?首先排除电气有没有问题,按照你提供的数据,没有减速机也是一样能用的,再看看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许用转速有没有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导程是1吗?首先排除电气有没有问题,按照你提供的数据,没有减速机也是一样能用的,再看看涡轮蜗杆减速 ...

丝杠导程是5,工作台的快进快退速度以500mm/min计,I=500/(3000/29)=4.83mm,实际选取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导程是1吗?首先排除电气有没有问题,按照你提供的数据,没有减速机也是一样能用的,再看看涡轮蜗杆减速 ...

转速应该是没有问题,之前一直在排查电气方面的问题,最终认定程序及电气方面无差错。

网友C:
你要考虑一下减速机自身的转动惯量,M=Jxa,a为角加速度。
所以即使空载,启动时也是存在启动力矩的,所以即使空载也可能使电机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考虑一下减速机自身的转动惯量,M=Jxa,a为角加速度。
所以即使空载,启动时也是存在启动力矩的,所以 ...

经过计算角加速度a=62.8rad/s2  惯性力矩J=1.56E-06 N.M  加速扭矩 TS=JA =9.823-05N.M 不知道我的计算对吗?

网友(点评):
J是转动惯量,这个需要试验得出或是找厂家问一问,就问输入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输入转速一般没有达到3000r/min的,机构拆开看看减速机是不是加速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考虑一下减速机自身的转动惯量,M=Jxa,a为角加速度。
所以即使空载,启动时也是存在启动力矩的,所以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计算角加速度a=62.8rad/s2  惯性力矩J=1.56E-06 N.M  加速扭矩 TS=JA =9.823-05N.M 不知道我的计算对 ...

1:检查你的启动力矩计算有没有问题:你有计算滚珠丝杠的转动惯量吗?J=mr^2/2, 负载的惯量呢?J1=m(p/6.28)^2,总的启动力矩=(J+J1+J2)*62.8rad/s^2+T1.   J2是减速机转动惯量,T1是摩擦力矩。有没有计算摩擦力矩呢?
2:计算你的有效转矩,也就是校验下你的额定扭矩是否匹配?注意,有效转矩计算要根据你的运行时间段区分开。
3:检查你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的惯量值有没有问题,伺服电机的刚性设置。

网友:
是否还要关注:
    额定: 3000/29X5=517mm/min
    最大: 0.005X60=0.3mm/min

       0.3/517=0.00058=0.058%

错了  最大应当是
            0.005X60=0.3m/min=300mm/min

           300/517=0.58=58%

这个没有问题啦

网友(点评):
58%此还可以减小

网友D:
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输入转速一般没有达到3000r/min的.这句话很有道理的。

网友:
设备卖出去多久了,,问题就这段时间出现?

网友(点评):
卖出去两年多了,最近频繁出现。四五例了。最奇怪的是,新设备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以前从未发生过。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传动效率是比较低的!正反间隙较大。建议用行星减速机替换

网友(点评):
个人也觉得用行星减速机较好,传动效率高,安装紧凑,还方便.可选的品牌也不少.负载不大,惯量比要求不高,也可以电机和丝杆直联,省去减速机.这个当然要计算.

网友(点评):
嗯,现在的解决方案也是更换使用行星减速机,目前正在验证中,还没有结果。谢谢您。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多交流!

网友:
可能是卡死

网友:
还有就是要看下你的减速机选用多大的,要是减速机选大了 电机也带不动的,有的时候也会报紧的

网友:
检查减速机的启动力矩是多大

网友:
先看看报警代码是什么,再想想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报警有很多种。编码器线断了,超过转速,转矩等等。。。。跟你配的减速机一点关系都算不上(除非是坏的减速机)

网友:
这个牵扯面太广 1:先确定 伺服控制  我调伺服也经常出现过载报警的 参数调好就可以了。
                      2:机械传动没问题   可以脱开联轴器 空负荷运行实验
                      3:电流检测发 检测伺服电机运行电流

网友:
一点也听不懂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的故障一定是减速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的故障一定是减速机的问题吗?

不一定是减速机的问题。
但是其它的问题都排查过了,考虑是伺服电机和减速机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输入转速一般没有达到3000r/min的.这句话很有道理的。

是的,我们的伺服电机最大不超过1800rpm

网友:
也有可能 伺服太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的伺服电机最大不超过1800rpm

你有没有结构的示意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结构的示意图,发出来看看。

如图所示,丝杠连接到减速机上,减速机这侧带伺服电机。就是这样的连接方式。我们的负载非常小,目前的解决方案是认为蜗轮蜗杆的减速机效率较低,更换为行星齿轮减速机。
但是这样的话联系了几家供应商,因为空间有限,行星减速机安装不上,因此考虑增加二级减速。在伺服电机和蜗轮蜗杆减速机中间在加一个速比为2的行星减速机,增大扭矩。
各位大神,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减速机跟不上这种速度,要3000r/min的减速机性能一定要好

网友F:
同型号的减速机有其他速比的没有哇!换个速比试一试。比如中心距一样的1/25、1/27的。如果行就换个芯就行!

网友(点评):
1/25 3000/25x5=600mm/min. 1500/25x5=300mm/min. 300/600=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型号的减速机有其他速比的没有哇!换个速比试一试。比如中心距一样的1/25、1/27的。如果行就换个芯就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