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这个电机的工作转台

楼主(2014-12-18):
领导给了一个KBM(S)-43XXX性能数据和电机参数(科尔摩根公司的电机型号),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设计他的工作转台吗,学机械的但不是电机专业的,真不懂怎么设计出整套装置,头绪有点乱求指导。

网友A:
说明白点  最好有个要求  草图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点  最好有个要求  草图最好了

不知道啊 ,他就给了个电机型号(直驱电机),里面有参数,说是要设计一个工作平台,他说挺简单的,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他就给了个电机型号(直驱电机),里面有参数,说是要设计一个工作平台,他说挺简单的,我。。 ...

这个工作平台式干什么用的呀?估计他给你的那个第一个数码就是你老板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平台式干什么用的呀?估计他给你的那个第一个数码就是你老板的意思

我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平台应该是带动负载转的吧,现在电机的主要构造3D模型已出,就是差工作平台和轴承没设计出来,我想了下,工作平台应该是根据电机的额定负载来确定工作平台的参数吧,轴承也应该是做好平台后选的,还有机壳之类的,但是不知道公式,不知道怎么算啊,电机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我是空白的,天天看资料,无比纠结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平台应该是带动负载转的吧,现在电机的主要构造3D模型已出,就是差工作平台 ...

http://www.kollmorgen.com/en-us/search/?searchText=KBM(S)-43
好不容易找到点资料,全英文版,头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kollmorgen.com/en-us/search/?searchText=KBM(S)-43
好不容易找到点资料,全英文版,头有 ...

打不开你的链接  我查了下  这个KBM(S)-43XXX是不是你的电机型号啊  不是学这个的  不明白  电机只是一个动力装置  这个平台应该是为其他东西服务的啊   想帮你解决问题  无奈能力有限  不好意思  呵呵  不过你可以找一个叫老鹰的问问   这是个高手  在很多帖子的点评里都可以看到

网友(点评):
呵呵 这个兄弟老鹰是谁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不是很熟 知道是版主 高手 其他还没接触过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你的链接  我查了下  这个KBM(S)-43XXX是不是你的电机型号啊  不是学这个的  不明白  电机只是一 ...

好吧,还是谢谢了

网友:
得先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