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结构,(已放图)

楼主(2014-12-18):
我以前是用两个千分尺来调节上面大圆的下压距离(即大圆下压到两圆柱顶面),现要求改为用一个千分尺调节两圆柱,我不知道怎么改啊,求助大家

楼主:
上图。图怎么搞大点而又不模糊啊

网友(点评):
传大图和小图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传大了感觉模糊啊

网友:
大哥您这图也太小了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咋搞啊

网友(点评):
截图,保存(注意符合论坛格式),然后发帖,点图片按钮,上传图片,选中图片,就好了啊

网友:
图着实看不清啊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清楚你的结构,就是两圆柱连成一体(用一块连接板),然后用你的千分尺顶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要求是需要改成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直接用两千分尺的头,顶的大圆,然后要求是改成用一个千分尺

网友(点评):
那直接改不就好了?两个导柱一块连接板,千分尺装在其中一个导柱下端

网友(点评):
直接这样,我怕倾斜了

网友(点评):
导向是导向,施加力是施加力,你千分尺直接装,人家导向和施加力做成一体,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导向和施加力分开不是吗?你怕导柱刚性不够还是连接板刚性不够?至于你说的倾斜,那你要上结构,量化啊

网友(点评):
垂直度要求多少,然后你才能选择哪种方式来满足你的要求,接下来可以考虑加工误差、导柱导套间隙、受力等,个人觉得,如果你圆盘本身的刚性足矣,你原先的结构不改,拿掉一个千分尺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要用千分尺,为什么不用等高块+塞尺???你是怕用一个调节,造成圆盘端面与轴线垂直度出问题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的垂直度要求很高

网友A:
见识了,只是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识了,只是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搞笔记本摄像头的,所以精度需要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