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尺寸标注,哪种更合理?

楼主(2014-12-18):
又如这两个有配合关系的零件1和零件 2,配合部分的尺寸是L。设计时要求两个零件的右端面 B平齐,配合部位只允许两个零件作前后滑动,不能左右移动。

下方图中标注方式A和标注方式B,考虑公差,哪种更合理?

网友:
方法一更合理,有配合接触面的尺寸直接保证

网友(点评):
你在贵阳哪个单位啊?

网友:
感觉标注方式B更合理

网友A:
两种标注方式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用,只不过A方式更方便零件2的检测,B更方便零件1。唯一需要考虑的是配合公差的选用。

看你昨天也在发尺寸标志的帖子,建议你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工程制图部分,感觉你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工程图标注是对一个工程师最起码的要求,如果公司内部有以前发布的老图纸,也可以拿来学习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标注方式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用,只不过A方式更方便零件2的检测,B更方便零件1。唯一需要考虑的是配合 ...

谢谢。确实在这方面基础很薄弱,所以最近一直在看书、提问。

网友:
感觉只要注意公差,两者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两种是一样的,影响的只是加工的基准

网友:
标注A 2零件更容易测量,我倾向A

网友:
这些标准怎是说不好!很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标注方式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用,只不过A方式更方便零件2的检测,B更方便零件1。唯一需要考虑的是配合 ...

正解,学习了

网友:
这两个标注实际都可以,但是要看具体数值和装配的精度要求,根据这些才能判断哪个更合理,举个例子不同范围段的线性公差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基准定的B面,两种标不是一样吗

网友(2015-01-26):
第一种好

网友:
感觉没有区别

网友:
两种方式好像不一样啊,第二中只有一个基准面,第一个有两个

网友:
两个都可以也都不可以,主要还是看基准是那里,那里是配合面!个人觉的标注重要的是找好基准!

网友:
感觉还是标注B更合理一些,标注A尺寸偏差是相加的,标注B是相减的,在选用公差带相同的情况下,B更能保证楼主的要求,两配合零件之间的差别更小

网友:
两种标注在本图结构情况下没有太达区别,但是第一种要优于第二种。尺寸公差按照基准线不同其实分为:标注尺寸公差(设计公差)、加工尺寸公差、检验尺寸公差、装配尺寸公差,一般很少能有这几个公差标注统一的,比如第一种的加工公差与检验公差相同,但是与设计公差、装配公差却不一致(这两个尺寸应该都按照B平面为基准)。标注最难的是在四种标准中的取舍,这就要求懂得机械制图、零件加工、检验、装配各个工段的设计需求,并准确反映到图纸上。现在人比较懒,其实以前这四个不同的标注是需要出具四种图纸的,再分发各段,但是现在就属于简化版本图纸,考量的就是你的技术积累了!~

网友:
标注方式B,更合理。标注方式A中L1的公差不能保证右端面 B平齐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