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奖金激励!):不锈钢制粉设备中,水雾化法中环形喷盘内部结构原理

楼主(2014-12-18):
紧急求助(奖金激励!):不锈钢制粉设备中,水雾化法中环形喷盘内部结构原理

网友:
问题不具体,奖励方案也不具体。这样不会有人当回事的。

网友:
先把工艺说下   大家云里雾里的

网友:
工艺没有什么,大家都懂,这是专用设备,早年引进,后期国内山寨的,基础理论部分一直没有谁捉摸,所以一直玩的不太好,质量不行,

我用‘钢滴球设备’,比你这个粒滴大,难度也大,设备是进口的,

你这个是一套设备,前面有炉子,炉子出来有中间包,有点像连铸前面的设备,后面是一个高速雾化盘,技术就在那个东西上面,

不太可能人家把技术给你,这是许多厂子吃饭的东西,卖了就啥都没了,

有问题我教你,

网友A:
最不能理解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谈‘重酬’。激励,

本身没有价值,因为技术可以买,既然没买,就说哪里不明白了,人家肯定告诉你,不可能为了告诉你技术怎么玩而收钱,完全不能理解,何况,没有谁是靠这点钱生存的,

网友:
不知道大侠是不是做奶粉一类的东西,这个的话参照国外的专利 ,有很多叫旋转雾化器 rotary atomizer

最出名的应当是丹麦的NIRO,

当初有做脱硫喷淋塔的时候就是参照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能理解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谈‘重酬’。激励,

本身没有价值,因为技术可以买,既然没买,就说哪里不 ...

首先感谢大侠回复,我的QQ号码:1556720141,能否给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确实有些问题求教。如果您方便,我也确实想商务层面合作,没别的,总觉得怕有些事情交流多了浪费各位大侠的时间,表达不当的地方,请各位大侠多多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回复,我的QQ号码:1556720141,能否给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确实有些问题求教。如果您方便, ...

抱歉,没有QQ,

有问题在下面你就说,我解答过各种问题,你都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收过钱,全论坛大概都知道,这个向你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有QQ,

有问题在下面你就说,我解答过各种问题,你都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收过钱,全论坛大概 ...

1、大侠您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设计进度,我们的“雾化喷盘”是利用高压水雾化,将不锈钢水打成粉末。高压水进入喷盘(如下图展示)的压力很大为90兆帕,进入喷盘后,沿着上图箭头所示进行流动,分别从四个雾化喷嘴中喷出,将从中间孔中流出的不锈钢水打成粉末。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由于高压水在喷盘内部流动的通道为矩形(如上图蓝色线条所示),存在压力损失和时间上的延迟,效果不好。请教大侠有没有做成环形通道的喷盘,如果有,加工工艺是怎样的?我们考虑是将喷盘分割成两部分,切割出来一个环形的槽,然后再拼焊在一起,但是由于高压水压力很大,焊接能否实现,存在顾虑,不知焊缝处能否承受这么大压力。大侠有没有见过内部为环形结构的喷盘,他们是怎样加工出来的,与我们考虑的是否相符?
2、在上图图的下半部分,我们还想增加一个高压水的入口,同上,大侠是否见过这样做的,效果怎样?麻烦给分析一下原因?会不会因为上下同时进入高压水,压力之间对冲,反而影响雾化效果?

网友A:
你这个设计不好,你可以用集束管的模式,一个主管进水,端部分配出4个管下来,接到你下面的喷口,这样压力稳定,有一个缓冲区,比你现在结构好,

高压水,尽量避免转折管路,压力大,转折损失很大,振动也大,振动影响稳定水雾,影响金属雾化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不好,你可以用集束管的模式,一个主管进水,端部分配出4个管下来,接到你下面的喷口,这样压力稳 ...

现在是两个雾化嘴一组对喷,两组夹角不同,成高低不同的两组雾化水柱,集束管能否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两个雾化嘴一组对喷,两组夹角不同,成高低不同的两组雾化水柱,集束管能否实现?

上游由一个集束管下来,分支管接在集束管端,这样就可以形成圆弧弯曲,喷嘴是接在分支管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