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陶瓷毛坯或者石膏,大家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4-12-18):
加工陶瓷毛坯或者石膏大家用什么刀具,陶瓷毛胚很很好车削,(很石膏一样)但是很耐磨,干了没几件活又得磨刀,很费力。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此类加工经验,顺便问下用陶瓷刀加工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
不是在陶瓷毛坯(没入炉之前)外売上刻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陶瓷毛坯(没入炉之前)外売上刻画吧?

不是刻画,就是车削,回转体,做一些配件。石油上用的。是(是没入炉之前)材质很好车,就是很耗刀。想请教下用陶瓷刀会不会效果好。

楼主:
请教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刻画,就是车削,回转体,做一些配件。石油上用的。是(是没入炉之前)材质很好车,就是很耗刀。想请 ...

请问;陶瓷和石膏同属不同材质,石膏略软,再入炉就成过熟石膏了,还没出炉早就塌了。至于陶瓷用刀,俺在工艺美术玉石雕刻进修学习过,用电磨头上的金刚石刀不行吗?

楼主:
金刚石刀,刀头太小,因为吃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