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指教55KW的电机怎么才能达到5000的扭矩

楼主(2014-12-18):
我们是做了一个变速箱,速比是13左右,这样做出来就很大了,但是算出来后扭矩只有1400

由于产品特殊,需要高扭矩才行,最少也要3000N-5000N,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么,如果能画一个示意图就更好了。

网友:
能画一个示意图就更好了。你的示意图在哪里?

网友:
蜗轮蜗杆、行星减速器等等

网友:
你要把事情说的具体点?
是不是因为空间的问题 需要一个体积小的减速器 来达到你要的扭矩

网友:
先详细描述一下需求,还有扭矩的单位是N.m,不知道你的5000N是什么?用油压马达试试看,可以产生较大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