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采用何种命令做出来的?

楼主(2014-12-18):
附: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此零件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你不上传文件,让别人怎么分析

网友A:
我的经历,看来,一般是说从其他软件导过来的模型。

网友:
你是不是用插入这个零件,直接打开它就可以看到详细了

网友B:
可能是实体直接保存的,没有保存特征

网友C:
特征识别有没有?

网友:
在零件的模块下插入零件就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零件库里直接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实体直接保存的,没有保存特征

您能具体说一下么?怎么做的才能不保存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历,看来,一般是说从其他软件导过来的模型。

我只知道UG中有这么个类似的命令,说白一点,就是只给别人三维图,可是却看不到具体的特征操作,我想知道是用solidworks能否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征识别有没有?

我只知道UG中有这么个类似的命令,说白一点,就是只给别人三维图,可是却看不到具体的特征操作,我想知道是用solidworks能否做到!!还有就是你说的特征识别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UG中有这么个类似的命令,说白一点,就是只给别人三维图,可是却看不到具体的特征操作,我想知道 ...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打开别人发来的3D图,SolidWorks自动弹出是否要特征识别,或者保存时会需要特征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