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内、外壁,哪种清洁方法快捷高效?

楼主(2014-12-18):
金属管内、外壁有油污、铁屑,不知用哪种清洁方法快捷高效。希望是自动化的,人工劳动强度太大了~哪位大神了解这行业,指导一下!

网友A:
酸洗或碱洗,钢丝刷旋转清理,钝化,空气吹干,

江浙许多厂子做这个,他们做就是了,甭自己设计,

网友(点评):
这个对管子的直径和长度有限制么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限制,钢管一般是12米尺的,需要换不同刷子,新钢管不必这么处理,酸洗就足够了,需要刷的是放很久了,有深层锈蚀,不刷,锈坑里的铁锈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洗或碱洗,钢丝刷旋转清理,钝化,空气吹干,

江浙许多厂子做这个,他们做就是了,甭自己设计,

主要去铁屑和油污  怎么处理不打紧  刮伤管壁表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刀

刀风?具体是什么  刚接触行业 不是很了解?

网友C:
浅层锈蚀用酸性溶液洗
油脂用碱性溶液清洗,中性清洗剂也可以
铁屑用高压水冲洗,管内直接通水,管外用套式喷嘴冲洗
风刀用于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浅层锈蚀用酸性溶液洗
油脂用碱性溶液清洗,中性清洗剂也可以
铁屑用高压水冲洗,管内直接通水,管外用套 ...

谢谢,第一次提问,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