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数控系统T0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4-12-18):
关于T0指令,请各位大虾介绍下各品牌数控系统是如何处理这个指令的?

网友A:
好像是所有刀具都一起偏移   类似于整个坐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所有刀具都一起偏移   类似于整个坐标偏移

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系统?

网友(2015-07-05):
广数的是坐标整体偏移,法那克没有t0

网友:
广数TDC,根本不用T0,刀补那本身就有刀补补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