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设备里的各类接近开关包括哪些?

楼主(2014-12-18):
由于自己是个电器小白,每次设计过程中。都不知道用哪些开关和开关的具体用处?想问问各位前辈,一般都用些什么,小弟可以事先了解每种功能。谢谢

网友:
接近开关根据安装空间,感应距离,可初选。其它性能,查手册,也许更能学到东西上。

网友A:
接近开关有屏蔽非屏蔽,NPN、pnp输出!有圆形方形等。接近而非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有屏蔽非屏蔽,NPN、pnp输出!有圆形方形等。接近而非接触!

你好,你所说的屏蔽和非屏蔽所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常开和常闭吗?

网友:
不是的!屏蔽的只是前端感应,侧面感应不到,就是感应距离比非屏蔽的短。很多时候取决于你的安装位置,和抗干扰!

网友:
常开常闭是选型时确定的,有些2线的,有3线的,有4线的。4线的有的就有常开常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