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加工专业术语和中文解释

楼主(2014-12-18):
求教如题内容!先谢谢各位了!

例如
走刀:一个工步中,当加工余量太大,需用同一刀具在相同转速和进给量下对机械加工同一表面进行多次切削,每切削一次,就是一次走刀。

楼主:
    一、工序。由一个工人,在一台机床上,对一个工件进行机械加工,所连续完成的那一部分工艺过程。
    二、安装。工件在一次装夹下所完成的那部分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三、工步。当工件的加工表面、切削刀具和切削用量中的转速和进给量均保持不变时,所完成的那部分工艺过程称为工步。
    四、走刀。一个工步中,当加工余量太大,需用同一刀具在相同转速和进给量下对机械加工同一表面进行多次切削,每切削一次,就是一次走刀。
    五、单件生产。工厂的产品品种不固定,每一品种的产品数量很少,因而加工对象经常改变,这种生产类型称为单件生产。
    六、成批生产。一年中分批地制造相同的产品,产品是周期性地重复生产,每批所制造的相同产品的数量称为批量机械加工。
    七、大量生产。长期只生产某一类型产品,零件的制造数量很大、汽车、拖拉机、轴承以及标准制造,大多按大量生产方式组织生产。
    八、完全定位。当在铣床上铣削一批工件的短槽时,要保证x、y、z三个尺寸,心须限制零件的六个自由度,这种定位就称为完全定位机械加工。
    九、欠定位。由于连杆的Z自由度未被限制,连杆在此方向的位置不确定,这种由于这位元件数目不够,致使需要限制的自由度在定位时未被限制的定位,称谓欠定位机械加工。
    十、过定位。工件上一个自由度,同时被两个定位元件限制的定位,称谓过定位机械加工。

网友:
这个要怎么说呢

网友:
去找一本机械制造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