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润滑油温度,哪位社友有实测数据

楼主(2014-12-18):
日前,和同事讨论起齿轮箱润滑油的温度问题。
1. 齿轮箱、油浴润滑,稳定运转后,测得润滑油温度T1;
2. 轴承温度T2,假设是轴承外圈温度。

问题:T1与T2谁更高?一般差多少?
欢迎社友们提供实测数据或出版物上的说法。
谢谢!

网友:
没有,最近也被一个温度问题困扰,加风扇要么空间不够,要么功率不够啊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细说下?

网友A:
应该没有定论,轴承和齿轮的负载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定论,轴承和齿轮的负载没有必然联系

1. 我也没找到一个结论性的说法;
2. 轴承负载和齿轮负载还是相关的,齿轮负载就是由轴承承担的。

网友(点评):
好吧,那就多测试,分析数据

网友:
具体说,我现在弄的机箱由于特殊要求,上面不能开出风口,所有热量都憋在里面
更悲催的是大型发热源也在高位,其自己允许的工作环境温度又很低
比如PC,正常工作环境温度40°,而这里的环境温度瞬间就憋到55°了。
现在可能的做法是强制对流,把下面的空气吹上来,把上面的热空气泵下去。
可惜原设计太紧凑了,没有足够空间安装足够功率的风扇了

网友(点评):
油气润滑如何?

网友(点评):
最近在搭新电脑,你看用CPU的那个热管冷却行不行?在上面打个孔把热管套进去,外面水循环制冷。没见着东西,只是瞎想啊

网友(点评):
PC的CPU可以考虑水冷循环,但PC里面好几个点都超标了,没有那么大空间装那么多的循环系统,这是主要麻烦。PC机箱仅我们常见电脑机箱的1/3体积,发热功率却是等同的。

网友(点评):
水水5,不是润滑,就PC的工作环境温度高,PC自己发热也大,CPU温度过高就自动降耗,然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点评):
里面不行考虑外面

网友(点评):
外面的方法是考虑过,在底部隐藏的位置安装离心风机,通过管路把外部冷空气泵进去,排挤出里面的热空气。不过这种改动手术太大,可能产生的风险各部门都不愿意承担。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油浴润滑,轴承温度稍高,一般高3~5摄氏度。就是轴承有一半左右泡在油里,或者通过内循环管道,或者甩油盘等,持续不断的喷洒在轴承上。
如果高了5度以上,就应该引起重视,是不是有摩擦热源,或者润滑不良。
我分析轴承温度高一点是正常的,因为轴承内外圈滚动体要相对运动,持续不断的发出热量,从而和油带走的热量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网友(点评):
是实测值么?轴承温度是哪个部位的温度?

网友(点评):
一年来现场的总结,有曲线的。不过现在我已经脱离那个岗位了。轴承外圈,PT100热电偶检测。

网友(点评):
谢过水水大侠!

网友B:
y碰到的情况多是轴承先于齿轮损坏。既然是密闭紧凑空间,用合成齿轮油润滑,轴承用合成润滑脂。

网友(点评):
齿轮箱几乎都是油润滑的。

网友(点评):
我是指齿轮箱轴承是油润滑。

网友C:
这个是没有任何定论的,因为负荷不同,箱子结构不同,油量也不同,不会有定论的,

我玩过箱子带自水冷的,就跟汽车散热类似,在现场还用过箱子附加空调散热的,

轴承座用过水冷的,油量充足的条件下,内外圈有8-10度温差,油量不够的,就没法评价了,

玩这些,在于你自己计算与控制,散热计算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泵站放在非洲沙漠,散热器大的吓人,有几层楼高,一大排,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

网友D:
是个问题,等候结果。

网友(点评):
没有结果,不冷却,会转到起火,我看见过最后都烧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问题,等候结果。

谢谢!  看看 奔驰 车的机油散热器及资料 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任何定论的,因为负荷不同,箱子结构不同,油量也不同,不会有定论的,

我玩过箱子带自水冷的 ...

有次齿轮箱齿轮喷油润滑,发现低速时发热很大,而且电流很大,头痛了几天,后来发现齿轮在搅油,然后就在回油口加了个油泵就很好了。具体到底是问什么也不清楚,是不是齿轮搅油后变齿轮泵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被如何实测轴承内圈温度困扰,以便确认轴承游隙是选用C4还是C5比较好,问了电机,轴承供应商,还有欧洲的老头子们,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y碰到的情况多是轴承先于齿轮损坏。既然是密闭紧凑空间,用合成齿轮油润滑,轴承用合成润滑脂。

齿轮箱也有用脂润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箱也有用脂润滑的

呵呵,是我没说清楚。
齿轮箱轴承确实有用脂润滑的。
但是,在齿轮已经用油润滑的前提下,轴承再用脂润滑,几乎没有。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是我没说清楚。
齿轮箱轴承确实有用脂润滑的。
但是,在齿轮已经用油润滑的前提下,轴承再用脂润 ...

我找找例子啊,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记过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找例子啊,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记过这些东西。

那先谢过了。
另外,如果齿轮油润滑,轴承脂润滑,轴承如何密封呢?

网友(点评):
档油环密封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