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刃的PCD铰刀刃高差

楼主(2014-12-18):
我所接触的PCD或者PCBN两刃铰刀刃口都会有0.1~0.15mm的刃高差,不然就会震刀,小弟想问一下如果没有刃高差产生震刀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刃高差会有效的消除震刀这种现象?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刀具在刚好碰到面的时时候,没有吃刀,干磨,就会引起振刀。两刃等高,后刃就会不吃刀,干磨。两刃高低差是为了两刃都能吃上刀,从而保证不振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在刚好碰到面的时时候,没有吃刀,干磨,就会引起振刀。两刃等高,后刃就会不吃刀,干磨。两刃高低差是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