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频谱图来,有点吃力

楼主(2014-12-18):
最近刚刚接触振动,相关理论知识基本空白,也自学了关于振动方面的知识,但是感觉看起频谱图来还是有点吃力,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关于频谱图该如何分析,或者说,要能比较熟悉的分析此类问题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网友:
信号处理不就是讲这些的吗?

网友(2015-01-24):
同问,希望热心的人分享些资料以供学习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故障诊断方面的书,里面有信号分析的内容

网友:
频谱图就是看看频率和相位结合测量件确定故障部位 但是测量信号的准确性一直很麻烦

网友(2015-04-09):
固有频率,一倍频,二倍频,故障频率……这些?

网友:
每种信号处理方法,处理后得到的频域信号,所表现出来的特征频率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兼顾所有的特征,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2016-02-17):
我感觉理论上也不研究太深,知道每种故障的物理模型就容易理解其频谱特性(主要是频率+相位),根据测到的频谱去对比!大概是这个思路。水平有限,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