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证电极绝缘密封的连接形式

楼主(2014-12-19):
大家好,最近手上有一套加热炉的设计工作,该炉的正常使用温度为2000℃,对于炉内的电极部分,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
具体情况如下:该电极为铜质,内部通有冷却用的循环水,图中标+/-的地方分别连电源两级,并连接冷却水,问题就是底部的连接部分,通过何种连接方式可以实现两半边的绝缘、并且不会渗漏?

请教底部的连接方式底部连接

请教底部的连接方式底部连接

网友A:
这个电极都是正极或都是负极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极都是正极或都是负极不行吗?

用来给加热件通电的,肯定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啊

网友B:
换个思路,将电极的水管分成两段,中间用绝缘材料过渡一下。这个材料要求比较特殊,需要保证

1. 线性膨胀系数与铜接近。否则在巨大的温差下,零件会因为膨胀程度不一致而直接损坏
2. 导热率要好。否则冷却水的能力得不到利用。这个过渡材料的温度会迅速上升,而融化

楼主(2015-03-20):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将电极的水管分成两段,中间用绝缘材料过渡一下。这个材料要求比较特殊,需要保证

1. 线性膨胀 ...

中间用了陶瓷过渡片加密封圈,结果如何等试验验证了,谢谢

网友:
没看懂,为什么水路不分开呢?先分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