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一套喷漆线的工艺

楼主(2014-12-19):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喷漆线的工艺啊,能不能发给我一套,多谢了,最近公司上了一套新的喷漆线,让我做工艺,不知道从哪下手呢,有高手指导一下也行,多谢啦~~邮箱:zhenaiwaner@163.com

网友:
首先设计的时候要预留吊钩用的工艺孔,以便喷丸和喷塑时上架。
一般是脱脂(除去油污)、喷丸或喷砂(去除铁锈和氧化物,使表面强度更高,凹凸的表面对塑粉更具吸附力)、上架(将喷丸或喷砂后的零件吊在喷塑线上)、烘干(加温去除零件水分,保证喷塑质量)、喷房喷塑、高温固化、线上质检(查看有没有没喷到的地方或产生喷瘤的地方)、返喷(不合格品)
基本就这些了,喷塑厚度根据客户要求各有不同。
涉及的参数大体有:
脱脂液类型(na2co3),浓度,温度,时间;
喷丸,铁砂大小,时间,正反装;
根据客户要求确定喷塑厚度;
高温固化温度范围,固化时间;
图层厚度测量(有专用测量仪);
想到的就这么多了,楼下补充

网友:
上的什么涂装线,每种涂装线有差异的?不知道可以拍个照片看下,我再给你找找并整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