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计算求解

楼主(2014-12-18):
写写过程!!

网友:
初中物理??

网友:
刚才那个高一物理题怎么没了,我写了半天了。。

解答如下

先受力分析这个楔子
有两个面受到力
分为F1 、 F3
F1是上面一个面受的力,F3下面一个面受的力
 F1就是上面那个面受到的摩擦力,楔子向里推时。把楔子作为参考,箱子在向左移动。此时受到的力
F1=uFn=umg=0.3x200x9.8=588N
在此在考虑一下箱子上升受到的摩擦力F2。(刚才要不是被0大侠发现 ,就被忽略掉了)F2=uFn=uF1=176.4N
F3是下面那个面受到的摩擦力的横向分力
由于楔子不计重量,此时把箱子和楔子看成一体。斜面作为参考系(箱子上斜坡是初中经典题型,受力分析如下图)

摩擦力Ff=u(mg+F2)*sin15°
F3=Ff*cos15° 这里SIN15*COS15=1/2sin30(二倍角公式)
解得F3=1/4*(588+176.4)=191.1N                                                                                                    P=F1+F3=779.1N

网友(点评):
考虑下箱子上升中侧面墙壁上的影响。

网友(点评):
感谢0大大的回复。你的观察很全面,但此题是天朝人出的。。主要考察学生对摩擦力的理解。F=uFn,侧面没有受到横向压力FN。所以此力为0。。

网友(点评):
额。我仔细响了一下。尼玛 确实需要考虑这个。。摩擦力横向会挤压箱子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在7楼~~抛砖引玉

网友:
好一个二倍角公式,数学功底很好啊

网友(点评):
哼~~~~别以为高中数学 能难住我 haha 掩面

网友(点评):
还有和差化积,积化和差呢,哈哈

网友:
推力最小为1835.2N

补充内容 (2014-12-18 16:23):
擦,忽略了墙壁摩擦

网友:
这样玩儿起来才有意思嘛,管它是小学还是初中的。
按g=10,且墙壁也有摩擦,计算得P=1946N?
@动静之机

网友(点评):
算出一身汗,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逍遥兄弟,俺和您的不一样。放在在楼下。。。。

网友(点评):
可是很多人都不玩的!都不知道这是好东西!!管它呢!不玩我自己玩!感谢大家陪我作伴一起玩!好的题目后面会陆续有来!!

网友:
看木箱:
∵支持力=箱重+墙面摩擦=箱重+底面摩擦力*0.3=箱重+支持力*0.3*0.3
∴支持力=2000/0.91=2197.802   底面摩擦力为659.341

看中间的楔体:

垂直方向
下端面支持力    N左倾15度,产生垂直分力    NCos15
下端面摩擦力0.3N下倾15度,产生垂直分力0.3NSin15
这两个力与木箱给予的下压力(2197.80牛)平衡,即NCos15=2197.802+0.3NSin15
∴下端面支持力N = 2474.222

水平方向
上端面摩擦力   659.34
下端面支持力    N左倾15度,产生水平分力    NSin15
下端面摩擦力0.3N下倾15度,产生水平分力0.3NCos15
所需推力为以上合计,即659.34+NSin15+0.3NCos15=1865.048

g取10,若取9.81 则所需推力 1829.612牛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条分缕析,应该是对的!

网友(点评):
可是老鹰经常把这些题放到基础知识,很多人都不来看的,都不知3楼做得对不对就加了10分了???本来发上来是让更多人学习的!!

网友(点评):
我算的是1978.29牛,g取9.81算的!再算一次可能会有新发现,估计你是计算出错,你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点评):
@风浪韵 额。。。最后一步错误引用了单元格。取10为2016.691 取9.81为1978.374 抱歉抱歉!

网友(点评):
楼主的分析步骤和俺的一样,计算结果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擦- -看来我错了

楼主:
摩擦力计算求解之续集

个人觉得分析没错,可做出来的答案跟书上的有一点差别,还是贴上来让大伙动动吧!天那么冷出出汗好呀!记得写上过程哦!
(开叉车搬运的时候,不就是这么搬运的!你开多大推力的叉车去搬运呢?搬运不了罚你款!罚单阻塞交通!车开大了又浪费油钱,扣你工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分析没错,可做出来的答案跟书上的有一点差别,还是贴上来让大伙动动吧!天那么冷出出汗好呀!记得 ...

1、先以圆柱体为圆柱体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图不画了)。
墙体A处反作用与圆柱体的正压力Na(方向向左),及相对滑动时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力fa(方向向下,此点没有相对滑动).
楔子对圆柱体的反作用力Nb(垂直于楔面向上)及相对滑动时的静摩擦力0.2Nb(方向沿着楔面向右)
根据以上条件列方程:
垂直方向:Nbcos10-0.2sin10-fa-981=0
水平方向:Nbsin10+0.2cos10-Na=0
扭矩守恒:faX0.5=0.2NbX0.5
得出Nb=1308N,
在意楔子为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图不画了)。
圆柱体对楔子的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地面对楔子的反向力为Nc(方向垂直于地面向上),及相对滑动时的静摩擦力0.3Nc(沿地面水平向左)。
根据以上条件列方程:
垂直方向:
Nc-Nbcos10+0.2Nbsin10=0
水平方向:
P-0.3Nc-Nbsin10-0.2Nbcos10=0
得出Nc=1242N
P=857.35N

网友(点评):
对不上书中答案!!

网友(点评):
重新分析计算了下。

网友A:
分析圆柱体E
假设A点先打滑,则fea =0.6 Neafeb<0.2 Neb
垂直方向:   G+fea +feb*Sin10 = G+0.6 Nea+ feb*Sin10= Neb*Cos10 -------
水平方向:   Nea=NebSin10+febCos10 ---------------------------------------------
圆周方向:   feb*R= fea*R ----------------------------------------------------------
解得:       Nea=618.8044  fea=371.2826=feb  Neb=1457.904
校验B点的摩擦力feb > 0.2Neb 说明B点早已打滑。。。重来。

这回是B点先打滑了,则feb=0.2 Nebfea<0.6 Nea
垂直方向(同上)G+ fea+feb*Sin10 = G+ fea+0.2Neb*Sin10 = Neb*Cos10 ------
水平方向(同上)Nea=NebSin10+febCos10=NebSin10+0.2 Neb Cos10 -----------
圆周方向(同上)feb*R= fea*R --------------------------------------------------------
解得:       Neb=1333.194  feb=266.6389= fea  Nea=494.0948
校验A点的摩擦力:fea < 0.6Nea 说明A点确未打滑。下面继续分析,使用这些数据。

看下面的楔体:
垂直方向:
上表面受到的压力等于Neb,垂直分量NebCos10
上表面受到的摩擦等于feb,垂直分量0.2NebSin10
这两个分力和地面的支持力抵消,即地面的支持力= NebCos10-0.2NebSin10=1266.639

水平方向:
上表面受到的压力等于Neb,水平分量Neb Sin10=231.5068
上表面受到的摩擦等于feb,水平分量0.2NebCos10=262.5881
地面支持力产生的对应摩擦力=0.3*地面支持力=379.9917
所需推力值为着三个水平力之和,即874.0865 g9.81则为857.4789

嗯?好像和圆柱体半径0.5米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有会用软件模拟下的么?书上答案863N??这么看来书上答案是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A点的切线不应该垂直地面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网友:
MathCAD坏掉了,只能用Smath试一试了。
g取的10。
当木箱静止不动时,下表面的压力等于木箱的重力;当木箱上升时,如果墙壁是光滑的,那么下表面的压力还是等于木箱的重力;但是,当墙壁有摩擦时,这个情况就复杂了,你很难心算出这个压力,只能列个方程来求解。因为墙壁受到的压力,等于木箱下表面压力乘以0.3;而该下表面的压力,又等于墙壁受到的压力乘以0.3,再加上木箱重量。参差交错,彼此影响。

这下应该是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圆柱体E假设A点先打滑,则fea =0.6 Nea,而feb 0.2Neb 说明B点早已打滑。。。重来。
这回是B点先打 ...

7-36 P=1.98KN 才对(估计书上印错)
7-37 P=863N  (估计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大侠现在用mathcad吗?昨天折腾了半天,总算把15 m030装上了。 smath打一出俩,实在受不了。

网友(点评):
偶尔用用,大多时候手算

网友(点评):
smath可以先在word、写字板等程序里面先编辑好中文,然后复制粘贴过来。要是够强悍,直接写英文?^_^

网友(点评):
The skills in the world is too much, I have not enough time to learn. 哈哈,语法可能不对,但你懂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