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N刀具冷却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正常整体的CBN刀具切削是不加冷却水的吧,CBN在1000度下与水会水解,只能用油冷却。
但是正常用CBN的焊接刀具怎么办呢,必须冷却,不然焊接部位在高温会融化。只能用油冷么?各位大侠,给个指示。

网友A:
这个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大部分CBN刀具都是焊接的,不用冷却,整体的较少。刀具在切削的过程中,大部分热量会被铁屑带走,剩下的由刀尖承受,应该不会出现融化的现象,如果有,你可以连线你的刀具厂家技术员。

网友B:
LZ用CBN加工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冷却?

网友:
CNB刀具还是CBN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大部分CBN刀具都是焊接的,不用冷却,整体的较少。刀具在切削的过程中,大部分热量会 ...

谢谢,今天加工的时候,车床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加冷却液,焊接的刀片车完后,手一碰,刀片下来了。会不会是车削的高温导致焊接部位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CBN加工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冷却?

一个模具,不加冷却是因为焊接部位融化了,刀片下来了。

网友:
@123456cm 妹子的回答很专业!

网友C:
能说说加工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加工参数吗?

刀具上没有提示的,我们师傅使用的s300,F15,工件直径190,GCr15,HRC56-60,单边吃刀0.1

网友:
刀片什么型号?

网友(2015-07-04):
你的CBN刀片是否有涂层,把表面磨一下再焊接试试

网友:
不是熔掉的吧,是刀片质量不好,没焊牢吧,我也遇到过,断屑车削

网友(点评):
恩,是的,重新焊上了,但是效果不佳

网友D(2016-06-07):
一个问题误导了多少人······那个厂家的刀具工程师说CBN不能加切削液了??  见过的厂CBN加切削液反而比不加的寿命更长,不问原因搞一刀切 ,到头来没有长进。
CBN加工有两个极端,要么加切削液充分冷却,要么一滴也别加  不能充分冷却会造成受热不均匀CBN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问题误导了多少人······那个厂家的刀具工程师说CBN不能加切削液了??  见过的厂CBN加切削液反而 ...

OK,谢谢

网友(2016-10-21):
这个明显是焊接的问题,属于CBN的质量刀片的质量问题。
现在的焊接方式分两种,一种是焊丝高温熔化进行焊接(国内只有这个技术,焊丝还是进口的,焊接温度不稳定及焊丝使用量会大大影响焊接的质量);一种是用焊接液(常温下为液体,涂抹在接触面进行恒温加热,控制加热时间,实现稳定焊接),这种方式在全球只有少数品牌的产品能够实现。所以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你选择的刀具品牌的质量问题。
对于加不加冷却液,主要是这样来考虑:
1.对于连续加工,要看工件材质,如果是模具钢(其内部的一些元素在高温下容易和CBN发生反应),最好加冷却液;其他材料如淬火钢,加不加影响不大。
2.对于断续加工,任何材质都不要加冷却液,因为断续加工添加冷却液会加剧刀具的温度变化,造成刀具的热裂。
以上两点,记住就好,实际操作建议在遵循上述两个大方向的前提下,适当的修改参数,或者替换品牌。

网友:
不让加切削液的刀具厂家多了去了,
但肯定没有叫你加一点停一下的厂家,
这是儿童都知道的东西!
楼上才是楼主想知道的知识。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问题误导了多少人······那个厂家的刀具工程师说CBN不能加切削液了??  见过的厂CBN加切削液反而 ...

加切削液比不加切削液寿命长的多了去了。
没说条件,你就能知道一定的结果?
别误人子弟了!

网友:
我们用的大因的刀片,用的水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误人子弟,开了切削液就能保证充足冷却? 切削液压力不足的原因多了去 ,每个人放水的的远近都不一 ...

你吃饭就是要用鼻子,大家也没办法。但这是完全可能的!
大家叫你吃饭,你就是要吃好几粒,然后说你没吃饱,这也是对的。

所以说,没有条件的分析是无用的屁话!
用医学的话: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