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机械怎么选型?

楼主(2014-12-19):
    我是刚学机械设计的,求教。电机选型方法?

网友:
最好先去找本《电力拖动》的书先研究一下理论。
等你了解的差不多,其实常用一般电机无非就是:速度、负载、传动、结构>电机扭矩、转速、惯量的一些参数关系

网友:
转矩转矩转矩!

网友:
机械按转矩  电控按功率

网友:
找一本减速机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