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双刃浮动扩孔,刀具应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4-12-19):
看了一个双刃浮动刀具的资料,觉得值得试一下。请教大家,是否有需要注意的方面,万分感谢指教

楼主:
这个图是对的

网友:
我觉得刀具相对中心的对称度很重要

网友A:
什么工况下要用到“浮动扩孔”呢?这种方式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想不明白

楼主:
我的理解是:当进行深孔粗加工时,需要大切削量加工的过程中采用的最为简洁的方式

网友:
找了点信息,希望有帮助。
用于提高尺寸精度及光洁度的浮动的孔加工刀具,我们称之为浮动铰刀。它是一种精加工刀具,切削余量不大,一般单面吃深小于0.1毫来,可修正孔的几何精度,不能纠正孔的直线性。该刀具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使用方便、尺寸可调,加工铜件光洁度可达10、铸件可达7~9、钢件6~8。可用于车、镗、钻、组合机床等。对于精度低、刚性差的机床,使用效果更为显著。  用于提高尺寸精度及光洁度的浮动的孔加 工刀具,我们称之为浮动铰刀。它是一种精加 工刀具,切削余量不大,一般单面吃深小于0.1毫来,可修正孔的几何精度,不能纠正孔的直线性。该刀具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使用方便、尺寸可调,加工铜件光洁度可达710、铸件可达77~9、钢件76~8。可用于车、锉、钻、组合机床等。对于精度低、刚性差的机床,使用效果更为显著。

网友:
注意转速和进刀量

网友:
用过类似的刀车大余量深孔,副偏角要小,不然刀具很容易出现径向窜动,

网友(2015-02-08):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况下要用到“浮动扩孔”呢?这种方式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想不明白

注塑机挤出机的机筒在钻好孔后就是用浮动镗刀来精加工的,一边还要高压柴油冷却和把铁削冲走,请问90的通孔,4米长,孔内公差5丝,光洁度1.6还要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