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斜孔如何用检具来检测深度避免打深?

楼主(2014-12-19):
这样的斜孔,从图中的意思就是不能打深,,不能打到另外一个孔壁上,16±0.6的深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加工过程中,确实发现孔打深导致的报废,为此需要设计一个检具来控制孔深,有高手有方法吗?

网友A:
你是需要一个工装夹具来控制孔深吧,检具只能测量,没办法控制孔深。一般加工设备上会考虑带传感器来感应反馈孔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一个工装夹具来控制孔深吧,检具只能测量,没办法控制孔深。一般加工设备上会考虑带传感器来感应反 ...

是检测,不是控制,批量比较大,所以需要一个检具来检测是否打到另外一个孔上

网友(2015-01-21):
深度触摸规.

网友(2018-07-3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