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寻边器怎么用?

楼主(2014-12-19):
初学加工中心请教寻边器用法,谢谢。

网友:
就是将寻边器装在道具卡头上,一碰到工件就会亮灯

网友:
很羡慕你有机会学加工中心我自学了一段时间可惜没能继续

网友A:
      你没有师付带你怎么敢上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师付带你怎么敢上机呢?

说我吗?问问别人再看看网上视频就行了。

网友:
寻边器的目的是让你找到工件的基准点或中心点,开动主轴用手轮慢慢靠近工件直至红灯闪烁或发出声音,记下坐标。

网友:
开动主轴用手轮慢慢靠近工件,主轴转速,参考寻边器说明书,光电式的有些不能转

网友:
要看你用的是哪种,是机械的还是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