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的钢丝驱动搬运系统的视频

楼主(2014-12-19):
这是我现在公司在推的一些搬运系统的视频
二楼

谢谢楼下的回复。
是这样,这些产品还没怎么在国内推过。是我们目前推的传感器联轴器之外的产品。
1、可以实现高速搬运,最快可以达到15m/s
2、可以做到100m的长距离搬运
3、高精度。通过伺服电机和伸张修正装置实现高精度。
4、可以做到曲线输送。
5、钢丝是7*7的。

等下我截个图把转子的回答回复下。

网友A:
有个疑问就是,驱动轮的左右移动是主动?还是被动?
主动移动的话就是轮子内部还有套机构;
被动的话就是靠钢丝的放卷和收卷的力量来驱动轮子左右移动,再次疑问若是这样的话是否会出现“跳齿”的情况?

网友B:
与链驱动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电梯层门与轿门的开关都是钢丝绳驱动的,整个轿厢的上下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链驱动相比,有什么优势?

这个应该是噪音小吧,可以实现告诉移动。链条传动有速度限制切噪音大。一家之言,请楼主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就是,驱动轮的左右移动是主动?还是被动?
主动移动的话就是轮子内部还有套机构;
被动 ...

不知什么是跳齿啦……

产品介绍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噪音小吧,可以实现告诉移动。链条传动有速度限制切噪音大。一家之言,请楼主指正!

网上放了17段视频,都可以看看。
可以做到高速移动

网友(点评):
17段? 放在哪呢

网友(点评):
我发链接没问题吧……

网友:
卷的圈数多了半径不同,精度保证是难点

网友:
这个速度真快,非一般机构所能匹敌的

楼主:
http://www.tudou.com/plcover/MG77V4irFn8/
这个是17段视频的栏目的链接。

@太多遗憾

网友C:
此產品優勢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產品優勢在那?

1、远距离输送
2、高精度
3、高洁净搬运
4、曲线搬运

网友C:
那有技術資料可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技術資料可下載?

http://pan.baidu.com/s/1pJ9JJ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