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械结构,求参数

楼主(2014-12-19):
如上图,

1;机构可以实现吗?
2;速度如何来确定?

LP的速度是8米/分钟,往返距离200毫米,求帮助。

楼主:
可以悬赏吗?也可以私下给的。   这是个把产品折叠在固定平台的小机构,有人做过吗?请教!!!本人新人,请各位多指导指导!

网友A:
在轨道上的前进速度可以通过改变凸轮的形状来实现。
你这个是怎么送料的?A段是固定的?
我觉得凸轮机构要想保证线速度恒定,比较困难。可以把竖直和水平动作分开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轨道上的前进速度可以通过改变凸轮的形状来实现。
你这个是怎么送料的?A段是固定的?
我觉得凸轮机构要 ...

是的,A段是固定的,双链条形成的环式链带送料,产品有一定的弹性,主要是前进速度和后退速度应该不一样才可以实现折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A段是固定的,双链条形成的环式链带送料,产品有一定的弹性,主要是前进速度和后退速度应该不一样才 ...

折叠后的料层可以理解为机构终端的路径,我觉得其速度应该是恒定的。
你说的前进和后退的速度不一样,我理解是类似与刨床的机构。
但是进料速度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在某些部位发生偏离预期的折叠?
这个"推送‘机构是否可以加个类似与缝纫机推布的机构?
现场的情况不了解,仅供参考’

网友:
主动件E的位置决定了从动件有急会特性,按图中所示的机构安装方法来回的运行速度不一样,叠的质量肯定就不一样了。可以把E的位置往下移动同时加长DH杆,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网友:
匀速是不能实现的 这种结构

网友:
CH杆使用链传动或者带传动,电机驱动。不就可以匀速来回往返了吗?

楼主:
大师的
链式可以解决匀速的问题,是学习了机器娃娃大师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