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圆柱测量同轴度,交换基准偏差很大

楼主(2014-12-19):
两圆柱测量同轴度,交换基准评价偏差很大。求大神

网友:
测量机检查同轴度有一定诀窍的,怎么评价要和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测量卡具的问题

网友:
同轴度测量里隐含有圆柱度偏差

比如下面这种情况

一截三棱圆,一截圆柱

以三棱圆做基准时,测量圆柱的同轴度,同轴度比较小。
以圆柱做基准,测量三棱圆,跳动值会很大,而且呈周期性变化。

楼主:
谢谢了,有什么好的诀窍没

网友A:
楼主最好上图,两个圆柱的可测轴向长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很大的,没有图纸很难得出准确判断。其实三坐标的本质就是通过取点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再解一个个数学题的过程,多看看空间几何很有帮助的。

楼主:
一个正方体左右AB两孔要求B同轴与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上图,两个圆柱的可测轴向长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很大的,没有图纸很难得出准确判断。其实三坐标的本 ...

一个正方体左右AB两孔要求B同轴与A

网友(点评):
这里最关键的是两孔的长度和两孔之间的距离,还有孔径。

网友(2018-08-01):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差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