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取PCB基板方法

楼主(2014-12-19):
之前想通过真空发生器抓取PCB基板,但是仔细想想,PCB基板上有很多通孔,难以把PCB吸取上来。

请问社区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抓取PCB板啊?

网友:
可以,用多个小的真空吸嘴。

网友:
风琴型吸盘,大流量的吸盘能吸起来

网友A:
流水线都是侧面夹的

网友:
多几个吸盘可以的,吸盘吸嘴要小。

网友:
可以用海绵吸嘴

网友:
正压吸不行吗?

网友B:
小的吸盘,或者气爪抓两侧,做好防护和机械限位,你做这类项目吗

网友C:
还有一种非接触的真空吸头,孔对它无影响,是空气负压的原理。
另外,如果是机械夹爪来夹取PCB的话,不是太好,可以做个基板承载PCB,每次用机械推拉式把PCB运送到位,直接移动基板就行,基本怎么动随便都行,因为基板随便你怎么设计固定装夹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吸盘,或者气爪抓两侧,做好防护和机械限位,你做这类项目吗

没有。因为PCB基板是在输送带上传送的,用气抓抓的话,恐怕不好抓。
但是考虑到PCB基板上面已经贴有各种电子元器件,表面不光滑,担心吸盘吸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线都是侧面夹的

是用气缸手指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非接触的真空吸头,孔对它无影响,是空气负压的原理。
另外,如果是机械夹爪来夹取PCB的话,不是太 ...

在淘宝上搜索了以下,非接触真空吸头1500元

网友:
海绵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非接触的真空吸头,孔对它无影响,是空气负压的原理。
另外,如果是机械夹爪来夹取PCB的话,不是太 ...

请问下,非接触的真空吸头  有没有照片或者链接呢,我想学习下的,谢谢

网友D:
芯片已经焊在上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已经焊在上面了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非接触的真空吸头,孔对它无影响,是空气负压的原理。
另外,如果是机械夹爪来夹取PCB的话,不是太 ...

这个方法好~就是咱们看不到实际工况啊

网友:
我们最近也在做类似的,是吸LED支架,试过小吸盘,海绵吸盘,非接触吸盘效果都不太好,现在还在实验中

网友:
海绵吸嘴

网友(2019-10-14):
您好,请问您最后用什么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