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度的倒角中的3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12-19):
3*45度的倒角中的3指的是什么

网友:
Rt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各45°,两个直角边各长3mm

网友(点评):
请教如果不是45度的倒角又该怎么标示呢?

网友:
直角边 为三

网友(点评):
不对的,要误人子弟的,没有把握不能随便下结论。

楼主:
可是老师傅讲是斜边上的高,不知道相信哪个

网友(点评):
不要听老师傅的,重温一下机械制图吧.

网友:
直角边长为3    你可以建个实体测量下

网友:
直角边长为3mm。

网友:
那不是C3吗?

网友:
直接C3   不过这是简化标注法   机械手册里有讲

网友:
我的天,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我手里这本《现代机械设计手册》上说45度直角边为1时可标为C1,其他情况应分别标角度和距离

网友: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