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表面粗糙度如何设计工装测量

楼主(2014-12-19):
303钢做的螺纹轴,双头,外径9,螺纹距1.8,车床加工后要求螺纹面粗糙度0.8,该如何设计工装?另外螺纹的螺距累计误差如何测量的?基恩士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A:
螺丝要求这么高,什么项目

网友B:
0.8  粗糙度光靠车是车不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0。2都能车出来,OUT了,哈哈。

网友C:
还是用比对块来目测吧,可以放大后比对。
上仪器,如果评定长度够的话,工装把螺纹面倾斜到水平,估计评定长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要求这么高,什么项目

英国捷豹汽车配件。换挡装置用。明年新款上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  粗糙度光靠车是车不出来的吧...

可以。但如何检查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比对块来目测吧,可以放大后比对。
上仪器,如果评定长度够的话,工装把螺纹面倾斜到水平,估计评定 ...

鬼子说是做工装测试。想不到工装该如何做?ccd三维显微镜直接测??

网友(点评):
做工装就是为了把牙面放平,如果粗糙度仪在那么短的评定长度上测量就可以,和测外圆是一样的。如果不能,那只能比对。很多微型面都是在显微镜下比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  粗糙度光靠车是车不出来的吧...

        忍不住歪一下楼,请问高手需要什么设备工艺能车出粗糙度0.2的螺纹?印象中常规的螺纹磨也难以达到这个程度,这么说螺纹磨已经可以淘汰了?

网友(点评):
你那只眼睛看见那层楼里有螺纹两个字呢?还忍不住,我看你是忍不住找抽吧。哈哈。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螺纹面,你没看见吗,才是找抽呢

网友(点评):
人家螺旋线可没说0.2的粗糙度是用于车螺纹的

网友(点评):
既然楼主问的是螺纹面,你回答光面有什么意思,文字游戏很好玩?

网友(点评):
那既然楼主问的是测量的问题,那你扯这扯那的有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借楼主的贴子问0.2粗糙度的螺纹怎么车,你回个光面,到底是谁在扯?

网友:
说实话,别看螺纹不起眼,能把螺纹车好的这里没多少。螺纹要车0.8的粗糙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可以用通止规。

网友(点评):
仔细点看好么?检查粗糙度用通止规?

网友:
Ra2.5以上用样块比对就不准了,可以如果用粗糙度仪取样长度明显不够。
螺距可以用万工显或者投影仪测量。

网友:
按标准,评定长度4是达不到了,取样长度0.8都危险。那么粗糙度仪可以自己设置取样长度吗?如果自己设置不就不符合粗糙度的标准了吗?

网友(2018-08-0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