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求教

楼主(2014-12-19):
请问谁知道这个凸轮的地方动画怎么弄

网友A:
给凸轮和摆杆添加“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凸轮和摆杆添加“接触”

是在配合约束的时候添加?

网友:
不是,有一行定义马达、弹簧等选项,那里就有“接触”,图标样子就是一个凸轮和以一个摆杆

网友:
凸轮配合里边约束

网友:
想学好这种动画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