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最关心弹簧的哪些质量问题?

楼主(2014-12-19):
对产品来说,质量总是摆在头里的大问题。来找我这边的客户也大多是因为原先的质量不过关的。以前用的弹簧刚度不够,压断的,不耐高温的,垂直度不好的,装配不上,表面太脏。。。五花八门的问题下面,是追求产品质量和价值的客户。

大家对弹簧的质量都有什么期待?或者对基础零件的质量有什么期待和要求?

P.S 配图是一个弹簧。

@老鹰 @2266998

网友A:
图中圈圈也是圆柱弹簧吗,半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圈圈也是圆柱弹簧吗,半圈的?

不是,这是异形卡簧/卡圈。一样,其他家做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点评):
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俺直接想到是线材材质与热处理两项。

网友:
我们弹簧关注的是工作圈数和工作行程内产生的力值, 然后是寿命,  外观涂油防锈或者霖化防锈,

我们一般弹簧都是标准件,  方便

网友(点评):
刚度性能和寿命,对吧。你们怎么检验弹簧的寿命呢?

网友(点评):
做耐久性测试

网友:
防锈,寿命

网友:
你们怎么检验弹簧的寿命呢?

GB/T 16947-2009  螺旋弹簧疲劳试验规范

网友:
寿命比较关心,弹簧一般用着用着就回不了位了,生产就得停下来

网友(点评):
一般多少次以后会实效呢

网友(点评):
36000次,这个失效应该是百万级别的吧,我这就不能用了,还是台湾人做的,换一次麻烦的很

网友:
现在我们用的关心刚度和寿命

网友:
弹簧除了上面这些问题还有很多让人可以关心的,弹簧运行的平稳性,弹簧力度的变化趋势,这些都会影响到弹簧的使用情况。影响弹簧的质量,弹簧本身有材质和热处理成型这些影响最大,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超行程使用,套的不牢靠等等情况,这些都会影响到弹簧的质量。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买米思米的磨具弹簧,标称100W次的寿命,价格也不贵

网友(点评):
遇到特殊尺寸的话,米思米可能货期会长一些。

网友:
寿命要紧,最近测试一种弹簧,只有10-15万次,要求20万次,换了好多种材料都不行,偶尔用精丝(供应商说法)做了些样品能达到40-90万次,小批量做过来10-15万次又断了。头疼死了

网友(点评):
材料和设计,你考虑下能不能换换设计,再换家材料商。

网友:
极限变形量,寿命,防锈

网友:
要是998大侠的话,一定告诉你,从采矿开始就得全程监控,

网友(点评):
估计是他之前提的太多了,所以就没再说。不过我们的对策是只跟成熟的供应商合作。

网友:
刚性和寿命

网友(点评):
刚度的话,你们是测定点的力值,还是多点多个数值呢?

网友:
主要是材质,使用寿命。

网友:
寿命和热处理吧
材料,刚性那些都是自己算的。

网友(点评):
如果有弹簧厂能帮你确认刚性和机械性能,是不是更方便呢

网友(点评):
嗯,是的,不过出了问题,责任还是自己的,还不如自己算。更踏实些

网友:
misumi冲压磨具弹簧不错,品种齐全,部分弹簧可以定做。标称100w次,有点吹

网友(点评):
俺家用过的经验都可以达到上亿次的压缩寿命,你的弹簧选用不合理,寿命就大幅度所短。

网友:
弹簧都是自己算,主要担心寿命。

网友(点评):
你一般算完了找哪样的公司或者企业来做呢?

网友(点评):
回负面,那时采购部决定的。这种事不让技术插手。

网友:
不知道对弹簧的精度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点评):
冷卷靠材料跟精心调整,热卷卷制工艺。甚至可以按特殊要求进行手工矫正。

网友:
同一批次没啥差别      我用弹簧的场合都是成对使用的

网友:
弹簧做好了后喷丸处理

网友:
能否准确回位,还有寿命!

网友(点评):
不回位弹簧就是坏了,变形了

网友:
安装尺寸、受力、疲劳

网友B:
我最关心弹簧工厂的自动化工作
据我司日本人讲,韩国弹簧工厂内部很少能看到操作员工,基本都是自动化设备对应
而我司弹簧工厂还停留在基本都是手动操作步骤(当然有自动卷线机)
所以迫切想了解一下自动方面的弹簧工厂管理
包括弹簧热处理自动化
    涂漆工程自动化
    产品贴标签自动化
    等等

楼主是否有相关的资料或者经验可以推荐一下啊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弹簧生产速度其实每种不一样的,所以你的自动线空转的时间可能会很高,你就需要在每道工序之间加缓冲,这些东西,还是需要针对相应批量才有效果。当然你能做到一分钟一百二十件速度,这些都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关心弹簧工厂的自动化工作
据我司日本人讲,韩国弹簧工厂内部很少能看到操作员工,基本都是自动化设备 ...

具体的文档我也没有,父辈搞得东西了。当时的结论是全自动线需要相当的产量来支撑。对于弹簧这样种类繁多变一个参数是一种产品的来说,其实应用起来比较累人。弹簧开钩尺寸变一点,你涂装线勾挂可能就要改人工挂了,这时你想跟上游厂家申请修改图纸,显然我只能钦佩你的勇气了。

大线径生产线自动化还是比较简单的,尽量机械代替人力就OK了。小线径的生产线,推动自动化的动力其实不是特别高。建议你看一个纪录片,好像叫 头发丝弹簧,优酷有,讲的是日本川崎附近极细线弹簧生产企业的样貌,其实是劳动密集型的。

其实更多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弹簧工程师,而不是自动机械。因为自动化给弹簧带不来太多收益,主要还是提高了效率。但是你的弹簧好不好用,质量能不能达到要求,其实更重要。

网友(点评):
点错了。重复了。

网友:
产品的一致性 有多少?
是我最关心的

网友(点评):
哪方面?尺寸还是力值还是寿命?公差呢

网友:
我家是生产标准件的,所以都是常规弹簧建库,然后后续不断的销售,包括国内和日本
产量我比较模糊,不过月销售金额300-350万
种类的确很多,从6.0---50吧
好多规格一个月1万到2万只的
所以想研究自动些的生产对应

网友(点评):
要是自己生产的话,那就上自动线吧,产量显然够了。德国上世纪90年代就有卷制到喷涂成品的全自动线了,日本也有,其他地方的不推荐了。当年的结果是日本人价格取胜,技术的话差不多。

网友:
材料不行吧

网友:
我们设备上用的弹簧不多,采购不是一次性购买的
所以,虽然选择的是国标的弹簧
但我其实对他的一致性很是怀疑

网友:
最近一款产品上的弹簧老是一压就歪了,弹簧参数也没问题,圆柱压缩并圈弹簧。我怀疑是不是并圈那里有问题,但是查资料没看到对此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点评):
拍个照,单开个贴吧。

网友:
我做的工作和弹簧不沾边,但是工作一样,都是设计。现在楼主在做的就是收集资料,出具《企业出货产品检验规范》,应该是这样吧。我以前也出过类似东西,收集信息其实找直接应用客户最好,这个《企业出货产品检验规范》换个名字其实就是《客户进料检验规范》,然后去客户那里收集所有相关数据,比如:应用结构图、尺寸公差、客户需求应力、客户需求寿命、客户外观需求等等。然后回来后再删改一些内容,该增加要求等级的就增加(比如寿命、应力等要放大安全系数),可以降低要求的就降低。国内的应用客户能提供数据的很少,还是自己上线收集好点。

网友(点评):
年后我也要搬西青了。哈哈

网友:
寿命问题

网友:
负荷和变形量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确定弹簧的寿命。
我们之前是模拟弹簧的使用情况用气缸推动弹簧进行试验,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疲劳寿命实验机器。不过自从有人无聊地论述过弹簧断裂与设计并非完全相关以后,这个数据大多数时候都瑾作参考了。一般有特殊寿命考虑的,我这边都是材料设计卷制多方面保证,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2015-02-12):
寿命和刚度

网友C(2015-04-19):

内容楼主是专业做弹簧的啊,有没有关于弹簧的资料啊,请发给我一份可以吗?谢谢了,说不准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邮箱:hpuqilin@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文档我也没有,父辈搞得东西了。当时的结论是全自动线需要相当的产量来支撑。对于弹簧这样种类繁多 ...

重复了哦。

网友(2015-07-12):
行程长度,拉力,寿命,防锈

网友(点评):
长度跟设计有关

网友:
我是专门卖进口弹簧的,经常和那些全球最好,也最特别的弹簧生产企业接触。给我的感触是老外东西卖的贵确实有它的道理。
首先是材质,这个国内如果肯花钱,也可以买到好材料。
其次就是生产,就拿碟簧来说,国内很多都是普通冲压,德国佬就可以做到精冲而且还是双面车削来保证同心度,结果就是价格比国内贵10倍,但是人客户还就只能用德国佬的东西。热处理就更不用说了,国人的硬伤。
最后老外他们的生产设备都是自己研发的,你有钱也买不到。

寿命,工作力值@工作高,这是我最关心的。

网友(2015-09-13):
negtive:你好 你们是弹簧厂家吗,如果是请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QQ是273123161

网友:
1、弹簧抗拉强度:(热处理后参数)
                    2、弹簧初始张力
                    3、弹簧自由长度
                    4、弹簧应用行程
                    5、线径.中径
                    6、弹簧系数
                    7、挂钩相对角度180度。
                    8、弹簧材料:SUS304-WP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容楼主是专业做弹簧的啊,有没有关于弹簧的资料啊,请发给我一份可以吗?谢谢了,说不准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

我是汽车弹簧专业设计,可以聊一下

网友:
影响弹簧寿命的主要有两大因素:1.材质  2.热处理

网友(点评):
设计不合理的话,寿命缩短也非常明显

网友(点评):
有质量的材料加上合理设计

网友(2020-07-11):
有质量的帖子,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