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槽加工,请教

楼主(2014-12-20):
材料45#钢,未调质,加工内槽,槽宽5mm,槽深4mm,孔径25mm,要求槽底光洁度达到1.6,怎么加工

网友:
      比较难,即使达到了你的光洁度也加工不了多少。

网友:
这是考验刀具的活,,,

网友:
低速加工,加乳化油即可

网友A:
工件多大?槽底光洁度达到1.6 怎么检测验? 有些只是工程师随便标的

网友:
将槽粗挖留0。2后再精挖

网友:
分粗精挖,留好余量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要达到要求危险,以前碰到过加工QT,槽底要求0.8,当时也咨询了几家刀具供应商,给的方案都是硬质合金,后来试了不行。但是最终还是搞定了,用CBN刀片,碳钢没试过,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多大?槽底光洁度达到1.6 怎么检测验? 有些只是工程师随便标的

同行好,检测不是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其它方法,我曾经也验证过滚压,1.6根本不是事,当然这些和你的产量等有关了。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数控车,数控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