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需要多大的电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4-12-20):
T=9550 x P/n
转速大概需要在100r/min
那扭矩咋么估算呢,才能算出实际的功率
大家是用机器测的,还是大概?

网友:
看你要拉多大的东西了

网友:
扭矩是根据实际条件算的,这个公式是知道扭矩来算电机所需功率用的

网友:
根据滚筒所驱动的扭矩算电机,滚筒的切向摩擦力乘以半径算扭矩。注意滚筒的运动特性,加减速时算一下惯量。

网友:
钢丝绳的拉力X卷筒半径=所需扭矩。
再用你的公式换算出功率。这是最小功率了。还要考虑效率、摩擦力、提升速度等等。电机功率要适当加大一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