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和安装方面可以采取啥措施?

楼主(2014-12-20):
平行轴齿轮箱输出轴两端都是锥轴承,用端盖预紧,跨度有250左右,箱体为铸铁的。请问轴在轴向热膨胀后,会不会对箱体和轴承产生大的不利影响?请教,在设计和安装方面可以采取啥措施?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轴伸长,会顶死轴承,最终卡死,或者箱体破裂

一般用弹簧来处理这种问题,你将端盖一侧布置多个小弹簧,让弹簧一直压着轴承外圈,热膨胀轴承移动时,会压缩弹簧,由于位移小,其压紧力几乎是恒定的,这比直接顶端盖应力小多了。

网友(点评):
好办法。能否介绍一个实例?谢谢!有照片、书籍等都可以。谢谢!

网友:
直接留间隙就可以,低速的时候有点间隙也没啥问题,高速的时候刚好膨胀以后没间隙了。不过楼上的应该比这个好,不过这个简单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介绍有关的书籍?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是对照书籍自己琢磨出来的,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加硅胶密封圈  热涨形变应该不会大到超出硅胶密封圈极限

网友(点评):
密封面周长有3米多。平面密封胶一般都是硅胶的。打上这种密封胶能解决此类为题?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出手啊!谢谢!

网友A:
图上显示你的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方式,受力方向可以抵消轴的热膨胀,当轴预紧安装时,实际上更加能抵消热膨胀的增长,如果不知道预紧多大的力,可以算下轴在温升中生长多少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齿轮产生的轴向力可以抵消轴的热膨胀?但是这个齿轮箱是正反转的。 预紧能抵消热膨胀?那得多大的预紧力?箱体受得住么? 可能我的理解有误,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点评):
受教了,谢谢!圆柱滚子轴承也有带预紧的。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图片已经收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贴图的出处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是留点间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显示你的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方式,受力方向可以抵消轴的热膨胀,当轴预紧安装时,实际上更加能抵消热膨 ...

是轴承,圆锥滚子轴承的可以提供轴向力。当热膨胀时,可以给轴一个相反的力。另外预紧是使用力使轴轴向的尺寸减少,当热膨胀时抵消一部分轴的的增长,就是靠消失预紧力来抵消膨胀,并不是把力传递给箱体。

网友(2024-03-11):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