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扇形材料时所说的放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20):
下料扇形钢板时,常说的放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3D turn 2D

网友:
放样应该是把图纸的图样按比例一比一作用在实际材料上,比如画一个简单半径10M的扇形,一张A4图就可以表达清楚,可是你需要在钢板上1:1画出来,然后方便切割,1:1还原扇形的过程就叫放样

网友:
只会盯着电脑,就必然忘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