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减速电机?

楼主(2014-12-20):
是1  还是 2呢

左 还是右

左 还是右

楼主:
里面的元件变形了不过不大, 不知道能不能维修?不知到这个维修起来价格会多少!哪位大神知道?

可以用手动不过却很吃力

可以用手动不过却很吃力

目测里面有什么东西变形了

目测里面有什么东西变形了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看不清楚,估计是右

网友:
发表点个人意见,电机一般都作为动力源使用,通过传动系统给设备提供动力,如果图片上的电机是普通电机的话,其中只有一个是主动轮,也就是只有一台电机,个人感觉应该是2号,如果两台都是电机,用皮带把两个电机连起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是普通电机,一般电机自身就有制动性能,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可以得到不同制动性能。不需要另外的电机进行制动。如果是特殊电机,像伺服,步进之类的编码,制动等部件都是集成在电机内部,外部一般不需要额外增加制动。如果确定两台都是电机,那我的确孤陋寡闻,没见过这么用的,还需要请教楼主

网友:
如果是机械手的话, 1是驱动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两台电机直接连接起来是不可能的  而且一般电机都是和减速机直接相连的

网友:
六轴?  那就是左边

网友A:
我说楼主啊,你拍照片可以全一点吗。。。
如果这是机器人的第五关节的话,那左边是伺服电机,不带减速机的。。。右边是传动部分,内部包含减速齿轮。。。

网友:
电机驱动电机?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主啊,你拍照片可以全一点吗。。。
如果这是机器人的第五关节的话,那左边是伺服电机,不带减速机的 ...

大侠高能  这都看出来了!这就是第五关节! 而且第五关节坏了 转动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主啊,你拍照片可以全一点吗。。。
如果这是机器人的第五关节的话,那左边是伺服电机,不带减速机的 ...

对不起 因为前几天在QQ群上问  别人都是跟我说是减速电机  结果我真的信了 我被那些人坑了  请问右边的传动部分  动作不良还有的修吗? 前几天机器撞了一下 然后就一直显示过载了!  图我在 十二楼 放上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维修过,只能给你几点建议,你尝试下:
1、检查是不是伺服电机坏了,你可以把同步带拆下来,让电机空载,用示教盒操作,看下电机是否转动;
2、这个位置,两边的结构类似,一边是控制第五轴的电机,另一边是控制第六轴的电机,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拆开的那边是不是第五轴的电机,你可以自己尝试下;
3、如果不是电机问题,那很可能就是你说的传动部件的移位或是变形,如果是零部件变形的话就只能是从供应商申请配件了;如果是移位的话可以自行拆开后正确的装配,可能会解决问题,不过装配时需要特别认真,这玩意儿对装配精度要求还是挺高的。。。
不管是电机还是零部件损坏,都需要找供应商,像这种东西更换配件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你最好咨询你们的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维修过,只能给你几点建议,你尝试下:
1、检查是不是伺服电机坏了,你可以把同步带拆下来,让 ...

大神说的以上一到两点已经却认无误,电机可以转。
只是现在被吓破胆了,机器不敢去拆了怕会有二次伤害。到目前找了几家能修的价格都是在一万左右。
这几天都在心里纠结中,
目前公司已经联系供应商说是可以维修传动装置,不知可不可靠。现在只能在祈祷只是移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