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的螺母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4-12-20):
现在公司接到一批M12螺母加工,要求螺纹粗糙度1.6,现在公司没有车削M12的刀子,只能攻丝的办法做,但是粗糙度达不到1.6,各位大婶怎么看?求指教。如果攻丝怎么能达到1.6(螺母加工后要酸洗钝化处理)。顺便问下市面上有M12的车削刀子吗?车削出来能达到1.6吗?求助,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打听一下冷挤压丝锥,看 能不能达到要求,不切除材料,在专著上看到过。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设计的人搞错了,螺纹要求那么高的粗糙度,而不标精度?

网友C:
普通的螺纹我一般都标12.5的...他的要求这么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听一下冷挤压丝锥,看 能不能达到要求,不切除材料,在专著上看到过。

嗯  这个听过  但是貌似不允许挤压成型做  用途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设计的人搞错了,螺纹要求那么高的粗糙度,而不标精度?

应该没错  设计院的图纸 用途特殊

网友(点评):
你可以铣螺纹啊,效率高成本低。粗糙度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螺纹我一般都标12.5的...他的要求这么这么高...

用途特殊  以前都是最高3.2左右(螺纹大  用的车削)  这次小又要求1.6确实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听一下冷挤压丝锥,看 能不能达到要求,不切除材料,在专著上看到过。

主要是用挤压方法 需要先验证应力分布问题  麻烦得很  并且客户也不一定同意

网友:
挤压螺纹的表面粗糙度低,挤压后的螺纹纤维没有断开所以强度也高。

网友:
螺纹粗糙度要求这么高,我想他其实最想要求的是螺纹牙顶的粗糙度。

网友:
6.3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材料?如果材料允许可以试试挤压丝锥。另挤压丝锥的底孔和切削的是不一样的,如有兴趣可联系我QQ  724868286

网友:
是不是丝杆上用的?这样的话用铣的应该比较好吧,毕竟用冷挤压的方式对M12的螺纹来说比较困难。新手回答,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粗糙度要求太高了,最好是铣螺纹。但是效率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