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子能不能改成调节每层之间的高度的?求支招

楼主(2014-12-20):
还有希望能改成可以给板调角度,让后面翘起一点。

楼主:
材料是用的不锈钢管,连接部分用的精益管的配件。

网友:
有专用的卡槽的,

网友(点评):
专用卡槽叫什么名称

网友:
有阶调节:在六根立柱上按一定间距打孔   用螺栓穿过每层的滑套拧进立柱里
无阶调节:把立柱改成丝杆  滑套改成大螺帽

网友:
有专门的管接头卖的

网友:
把一面的立住改成可以折叠的,中间加个拉罗斯,调整一下拉螺丝就可以调整角度,建议不要在一面调,否则就会重心不稳,向一侧倒。

网友:
去超市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立柱改丝杆那个不错,链接部分做的直径大一些,上面一周都要打眼,给每层板的四角都要装上小勾子,高度调整好之后把小勾挂到链接零件上打的眼里

网友:
多做活结不就行了吗

网友:
刚好在淘宝上买了类似的产品,非常方便,可供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6.YNxiZ5&id=38307666859&_u=p2nc6rrcb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