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之材料明细表疑问

楼主(2014-12-20):
有时候难免要做成多实体零件,比如静态结构,型钢底座,头架,以及许多焊接件。我觉得这样的还是多实体方便,大家都是怎样做的呢?装配体?一个裙座N多筋板在装配体中一个个插入多麻烦,多实体中阵列是很方便的。
遇到了几个问题:插入了材料明细表,是按简单编号、缩进的形式。可是当我想重新排序时,提示需要材料明细表才能排序。
      用焊件切割清单能够排序。可是焊件切割清单算总重的时候出了问题。本来是双击选中该列然后有列选项,可是我双击怎么也没有列选项。双击只能打开一个单元格的编辑。这样我只能一个格一个格做公式。

各位大侠谁用过多实体的工程图,多多教授点经验。

网友A:
帮助文件写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文件写的明白

难道就没有解决方案了么?焊件怎么出和材料明细表一样的表?
我网上搜了,只有一个说做个宏。为什么焊件切割清单不能像明细表一样计算总重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软件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焊件本就不是装配件,在80年代初的老教材上管焊件叫合件,两个以上零件,是由不可拆卸的联接方法(如铆、焊、热压装配等)联接在一起。而装配件则是可以拆卸的。
而且焊件以一个基准零件和少数零件组合在一起,而装配件则不然,组件,部件,子装配件,总装配,没有上限。
很多时候焊件的子焊件是直接与焊件图出在一张图纸上的,而装配件则绝无这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本就不是装配件,在80年代初的老教材上管焊件叫合件,两个以上零件,是由不可拆卸的联接方法(如铆、焊、 ...

从这个方面说是对的。但任何东西都是发展的。即使是焊件,也有材料表,即使是大型的土建工程,也有材料清单构件清单,那个应该不能算装配体吧
我个人觉得既然是工程图,就应该放开一些局限性,能够提供随心所欲的画法。再退一步说,既然有多实体零件存在,就应该有与之对应之二维图,以标明形状尺寸之外的东西,比如材料重量等属性。
软件不能太规矩,因为客户多样性。从软件开发的角度讲,要对自己挑剔,才能发展。
如何跟solidworks提意见?不会把我盗版的给咔嚓了吧。兄台貌似是代理。给讲讲那个宏的做法吧。

网友B(2020-01-13):
求这种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这种宏!!!!!!!!!

我后来就是一直用材料明细表做的。
多实体零件,材料明细表那个地方,展开左侧,在装配那个地方可以“解散”,然后子焊件就有序号了。
你在帮助文件里搜“解散”试试。
如果你的材料明细表没有解散,建议重置注册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就是一直用材料明细表做的。
多实体零件,材料明细表那个地方,展开左侧,在装配那个地方可以“解 ...

网友B:
各个实体的  图号名称  用明细表 怎么 自动连接属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实体的  图号名称  用明细表 怎么 自动连接属性啊?

我感觉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一个体系。
首先你得有零件模板,当然这个不复杂,没有模板,有属性编辑器制作的属性清单也可以。总之就是零件有属性,这个属性是自己填上去的,比如名称代号等。
其次就是材料明细表模板,模板中会将零件的属性引用过来。
这些会综合到工程图模板中。

再多说一点,材料明细表可以排序,导出至EXCEL。EXCEL就强大了。这就有了数据化管理的原始数据。

另,焊件的属性稍微复杂一些。展开设计树切割清单,右击切割清单属性,在这里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