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锪孔刀价格

楼主(2014-12-20):
目前我们有个产品需要用反锪孔刀加工,小孔23,锪孔40深2mm,一个产品有10个孔,希望中间
不用卸刀。因为工件进深太多加工中心行程不够,现在计划在摇臂钻上干,量少还行,数量多不是长久之计。
在网上搜了一下自动反锪孔刀都是国外品牌,国内牌子很少。
不知道这样一把刀大概多少钱,另外,这种刀的自动伸缩是怎么控制的,液压还是怎么样,对主轴有没有特殊要求
知道的大侠请指教,先谢谢了!.
补充一点:板厚16mm

网友:
很想了解一下。以前讨论过反而倒角。

网友A:
     单边4MM,力度也不够吧?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7b7edd5bbe23482fb4da4ca2.html

网友B:
鄙人小农主义,在柄径为14的前面焊接一个刀头,然后就是如图所示,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鄙人小农主义,在柄径为14的前面焊接一个刀头,然后就是如图所示,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刀柄强度够呛,估计会出很严重的颤纹

网友(点评):
14在我手上都是奢望了,经常用到柄径是6,加工90长的油槽 这个单边是8.5厚,深度只有2个。可以分刀铣,应该搞定的了

网友:
离心力吗 反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小农主义,在柄径为14的前面焊接一个刀头,然后就是如图所示,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大侠这方案应该可行,开始忘说了一点,这个产品板厚16,锪孔深度只有2mm,锪孔面是毛坯面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我们厂子小没有刃磨也没人会焊刀,想买个标准化的刀具,大侠能帮推荐一下吗
还有价格方面能给个参考吗?

网友(点评):
用砂轮机即可磨刀,没人会焊刀是个问题。标准化的刀具没见过那么小的,你看看用T型铣刀行不行

网友(点评):
按大侠的方法,用14的倒角刀杆焊了一个YG8的刀片,还没加工到时候看看行不行吧。感谢!

网友(点评):
我有看了标准的T形铣刀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4MM,力度也不够吧?

大侠说的单边4mm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做个装刀片的反刮刀,前面网友已经发示意图了,但是刀杆可以做成椭圆,偏心进刀,强度可以增强,你发那图上的刀具是欧洲的吧,成本大,配件价格也高,也使用过,性价比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装刀片的反刮刀,前面网友已经发示意图了,但是刀杆可以做成椭圆,偏心进刀,强度可以增强,你发那图上 ...

那个图是在网上找到的,我按楼上社友提示用14mm倒角刀杆焊了一个反刮刀,焊接的刀片有点偏心,又反复修磨刀杆N次,刀杆更细了,试切效果不太理想,找中心太麻烦了。

网友D:
这东西国产的倒角还行,要是想锪成型,很难的,买好优利的吧,好像是这个牌子吧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家无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国产的倒角还行,要是想锪成型,很难的,买好优利的吧,好像是这个牌子吧

大侠说的好优利网上搜了一下,是瑞士的但是没找到价格
像我这样的孔,刀具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好优利网上搜了一下,是瑞士的但是没找到价格
像我这样的孔,刀具大概多少钱啊

你发的那个图片就是好友里的,这种结构大概万把块吧,还有自动弹出的,以前问过个美国的,4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那个图片就是好友里的,这种结构大概万把块吧,还有自动弹出的,以前问过个美国的,4万多

太贵了,我们厂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