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样东西,可以把下图中的尖头去掉

楼主(2014-12-20):
本人想设计一样东西可以把下图中的尖头去掉,去掉的部分最好是均匀大小,自动半自动都可以。以前都是用人工拿钳子夹掉尖头。

网友:
哈哈我正好看到过的这个东西,希望能帮到你。拿块5毫米的钢板钻个锥形孔,大小是能放进东西并出头,再用小电机带个刀头,把多余的
刮下。电机放在钢板下面并固定。不知明白否?

网友(点评):
不错,方法挺好!

网友(点评):
要是全自动的就更好了。

网友A:
舌尖上的美味啊

网友:
全自动的,价格你希望多少?

网友:
振动盘上料,排列好,然后设计个分料机构,再接上2楼说的办法(纯属个人意淫,勿喷)

网友(点评):
应该可行

网友:
来料的大小如何控制,难道还要来个二次筛选,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振动盘上料

网友:
这个东西早就有现成的货了!螺丝切尾机 1000块一台吧这边卖!

网友:
螺丝切尾机是这个螺丝吗

网友:
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半自动的,就是二楼说的,做一个简易的凸轮机,不停的切,这边工人只要用手拿着,向里顶一个拿一个

网友:
市场上有的卖的,

网友:
一看就明白了吧?  和切辣椒把子的意思差不多。。。。。

还是直接买个算了,人家都做好了。

网友:
田螺和海螺不一样的。田螺的第一层蜗壳和第二层蜗壳尺寸相差很大,但是上面的那个海螺则要尖很多。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切下去,估计要切掉半截,因为尺寸差一点,结果是要进去一大截。就是和锥度相似。那个海螺有点像钉螺。

这种长的海螺,就如同上面说的那样,做个振盘,或者是直线送料器,或者是上螺丝机,下来后两根杆子理顺方向,切就是了。这样一个都不会漏,上面的那种会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舌尖上的美味啊

这个织纹螺有毒的

网友:
很简单的机构

网友:
哪里的 我帮你设计